[电动] DIY个牧田款电池

楼主(2023-04-27):
选下电压内阻,电芯是全新的索尼tvc4 ,4颗放电mos管的新款板子 尼龙的壳子。

点上镍钢片5串的内阻

又加了层0.2的纯镍…输出端是10x0.3的纯镍加8x0.2纯镍

加了一层整体内阻又下降2豪欧

手搓钣金-+机连接片(这模具不能直接镍插到板上)手上只有0.5mm厚度紫铜
整组做好啦,焊接好的忘记拍照了…

号称30kw的法拉电容点焊机,弄好没啥机会用过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上紫铜带呢?纯镍带价格是300元一公斤,紫铜带是90元一公斤(所以我早就不用纯镍带了,价格死贵,性能还很低)。最最最重要的是:纯镍的电阻是紫铜的4.1倍!!!看你的点焊机完全有能力叠焊紫铜带啊。

网友:
一个接触面只点2个点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上紫铜带呢?纯镍带价格是300元一公斤,紫铜带是90元一公斤(所以我早就不用纯镍带了,价格死 ...

看着不错。就是一般点焊机点不了铜。

网友:
只对点焊机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上紫铜带呢?纯镍带价格是300元一公斤,紫铜带是90元一公斤(所以我早就不用纯镍带了,价格死 ...

铜跟钢点在一起感觉不牢啊

网友C:
壳和板子从哪买的?

网友D:
有工具就是爽啊,图里的工具我一样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壳和板子从哪买的?

马云家找找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铜跟钢点在一起感觉不牢啊

不要去感觉,要自己亲自实际操作焊接!!!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非常牢,相当牢,用钳子都要很大力才能把彼此撕裂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就是一般点焊机点不了铜。

一般电流不大的点焊机的确点不了紫铜带。只要能可靠点焊0.2mm的纯镍带(不是镀镍带)的点焊机,就能够叠层(一层镀镍带加一层紫铜带)点焊紫铜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去感觉,要自己亲自实际操作焊接!!!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非常牢,相当牢,用钳子都要很大力才能把 ...

老哥是一层铜加一层镍直接焊?铜接触电池那里不用加焊铜助焊剂?紫铜皮是多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流不大的点焊机的确点不了紫铜带。只要能可靠点焊0.2mm的纯镍带(不是镀镍带)的点焊机,就能够叠 ...

那些小点焊机纯镍都难哦,纯镍的电阻比钢镀镍又小蛮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工具就是爽啊,图里的工具我一样也没有

做东西慢慢赚钱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是一层铜加一层镍直接焊?铜接触电池那里不用加焊铜助焊剂?紫铜皮是多厚的? ...

0.2mm镀镍钢带+0.2mm紫铜带,没用助焊剂直接点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小点焊机纯镍都难哦,纯镍的电阻比钢镀镍又小蛮多

电流太小的点焊机当然不能点紫铜了。

紫铜,纯镍,镀镍根据电阻率换算:1平方毫米的紫铜带(比如0.1mmX10mm)=4.1平的纯镍带=5.8平的镀镍钢带

网友:
计算一下用铜片点焊带来的好处,按连接片宽度8毫米,厚度0.2算,截面积1.6平方毫米。5串2并电池每组距离19mm,由于是2并,所以计算焊片长度时按9.5mm计算,加上输出两段共6段焊片,总长度=9.5*6=57mm=0.057米,铜片的电阻=0.0178*0.057/1.6=0.0006341欧姆。电池大电流输出20安培差不多了,电压20伏,功率就是400瓦,此时铜片电阻带来的损耗就是电流20安培的平方乘以电阻=400*0.0006341=0.254瓦,镍片的电阻是铜片的4倍,损耗就是1.016瓦,铁片的电阻是铜片的6倍,损耗就是1.524瓦,可以看出,铜片的损耗确实小很多。不过,就算是铁片,损耗也仅仅是总输出功率的千分之3.8,把它忽略不计也是可以的。所以,下大本钱用铜片焊接,值不值得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
可以点铜带,这个更好玩了。我的电池电焊机只能点钢片

网友:
我看博世的电池,用的21700,也只是用0.1的铜去链接,太厚是不是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