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各位拆神,吸尘器的风机,怎么拆图中6角

楼主(2023-04-27):
图中的六角有什么办法拆下来,先谢谢了

网友A:
用扳手不行吗?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扳手不行吗?试试看。

不行,会跟着电机轴转,

网友:
只想拆这个电机是吧?可能需要拉马

网友:
二把一字改锥对着往上撬。

网友:
这叶片坏成这样,大概是不要了,定住叶片,拆螺丝应该可以吧,就是一点,有可能是倒丝,注意点儿

网友B:
就是啊,固定住叶片残余部分,用扳手拧就行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反丝的,也就是说要顺时针方向拧。既然设计的为六角,就是要给你拧的。旋转工件常常会设计成反丝的,这样会越转越紧,不会松动。
如果是其它安装形式,比如压入或者卡扣等都会给生产带来麻烦,厂家一般不会设计成特殊的安装形式。

网友:
如果你只是取电机用,那么角磨机可派上,直接切割

网友:
看比例不像是螺丝,要不六角就是和下面圆盘法兰一体的专用压板螺丝,

网友:
逆时针不行就试一下顺时针!

网友:
这看着不像螺母,用拉马试试。

网友:
不像螺丝,可以加热后撬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固定住叶片残余部分,用扳手拧就行了

这样应该行的,注意一般这个都是反丝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没有什么东西是大力拆不了的

网友:
有可能用了金属密封胶也说不定,这东西用的比较少。

网友:
看着像反丝的

网友:
加热拆吧,套上去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螺母啊,应该是套上去夹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