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助焊剂

楼主(2023-04-27):
松香加酒精融化而成,还没弄明白手机发帖图片会东倒西歪,电脑则不会。

网友A:
用氯化锌也很好。
过量干电池剪碎泡洁厕灵,等它彻底反应完液体过滤倒在小碗里晾干那个粉末就是。 用的时候兑一点点水调成糊。 钎焊白铁很好用,就是腐蚀性大用完之后要刷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氯化锌也很好。
过量干电池剪碎泡洁厕灵,等它彻底反应完液体过滤倒在小碗里晾干那个粉末就是。 用的时候 ...

我也不懂,百度说松香加酒精,正好手边有,就搞了一罐能用好久吧。

网友:
没看明白是怎么搞的

网友:
氯化锌的这个,慎用于电路板。

个人建议:氯化锌焊剂决不能用在PCB的焊接上。

网友:
这也行 今天学一招

楼主:
就是这种加酒精高融化而成。

网友B:
我以为自己熬松香呢

网友C:
这样做法,酒精(要用99%不能用95%的)早就恢发完了,

网友:
搞个饱和溶液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自己熬松香呢

小时候真熬玩过,在山坡上到松树下捡松油,放铁碗内烧火煮,玩过后就倒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法,酒精(要用99%不能用95%的)早就恢发完了,

没有99酒精,只有95酒精,倒进那么多哪有那么挥发快。

网友:
这种助焊剂比较环保

网友:
融化?
直接松香粉末泡95%酒精就行。。。
几天就好了,加热?哈哈哈

网友:
加点凡士林效果更好

网友:
以前助焊剂就是用酒精泡松香制成

网友:
过去不都是直接用松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氯化锌也很好。
过量干电池剪碎泡洁厕灵,等它彻底反应完液体过滤倒在小碗里晾干那个粉末就是。 用的时候 ...

化工品商店有卖的,也不贵,自己折腾不划算

网友:
要稀一点,太稠了不方便用,要装在小瓶子里不容易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