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电路板叠加,电路板之间隔开应该怎么做?怎么防止线路短路

楼主(2023-04-27):
准备自己打印3D外壳。里面一块8266一块温度模块 ,还有个220V-5V的电源模块,多个电路板叠加在一起,怎么防止线路短路呢?打热融胶可以吗

网友:
热熔胶可以,但最好用704胶。

板子上贴耐高温胶带就更保险了。

网友:
多块电路板叠加,其间可加一层云母,既绝缘又导热

楼主:
很多电路板上有那种纯白色的胶,不是热熔胶,那是什么胶?

网友:
铜柱支起来,叠多少层都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电路板上有那种纯白色的胶,不是热熔胶,那是什么胶?

704硅橡胶

网友:
必须物理隔离,最少一层青稞纸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