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聊聊电磁炉和燃气灶应该怎么选

楼主(2023-04-27):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我总觉得电磁炉要比燃气灶节约开支。 但是生活中好多人反驳我说燃气灶更节约更节能。

    我的想法是电磁炉基本上把电能全转化成了热能也叫内能作用于锅具灶具上,对外丝毫没有散发什么损耗热量之类的。家庭用电磁炉一般2000瓦居多,也就是半小时一度电吧,比如做一个时间比较长的熬粥的话,就算使用1个小时持续熬粥,后面会使用小火力消耗不少多少电能,可能也就不到一元钱的电费成本吧? 如果使用燃气灶的话牵涉的机构实在有些多,又要打开阀门,点火,然后因为高热需要注意用火安全,然后还有就是锅具会被火烧的很烫,锅底会发黑,然后熬粥结束以后比如把锅具端上来会很烫烧坏家具,桌子等等。时间长了锅具很黑很脏看起来是。还有就是锅具的提手,也叫锅把,那个部分火开大了容易熏烤坏我家的苏泊尔的锅具已经被烤化了,虽然宣传的说是什么耐高温材质,但是时间长了毕竟经受不住,还是碎了时间长了就坏了。
     电磁炉买一个比较早期的版本比如咸鱼上买库存的或者去市场上淘到二手的100左右能拿下,铜线圈的线盘的,清理干净不要进水就特别耐用靠谱,2月份的时候我去郑州游玩就买了个,店家看我比较识货跟我推荐组装一台,他这里是职业修理电磁炉的热水器这种的,有好多资源就是客户不要了收回来的或者简单故障的给收回来的。 然后他修整一下接着卖,这也就很好他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勤劳工作赚钱,买家也得到了实惠,卖家也收回了一点点损失。 这是当年的好东西,我买的是苏泊尔的早期版本的,纯铜线。现在的电磁炉基本都是铝的了吧,在抖音上我看到那种收废品家电的博主说过:现在的电磁炉收一个就一两块钱,因为里面全是铝的,铜的算下来一个电磁炉能卖8-10元。在他们眼中当然只有废品的价值了。只是我觉得要物尽其用,这个纯铜发热盘费劲工艺和人工被生产出来,实际使用对他没什么磨损但是就要被销毁了实在是可惜啊。    2023/04/27 上午闲来无事

网友A:
按使用成本核算,燃气灶省钱

网友B:
燃气天天在涨价,电费可是好多年没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使用成本核算,燃气灶省钱

使用成本 节能啥的不计算 按照楼主说的应该是电磁炉节省吧,液化气灶损耗大

网友:
燃气灶可以颠勺,电磁炉不可以。

网友:
实践证明还是天然气便宜

网友:
这科普真好,以后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燃气天天在涨价,电费可是好多年没变了

电费也在涨啊,阶梯电价你了解一下。

网友:
火头功率大,还要便宜外观漂亮

网友:
别人说电磁炉做出来的菜没燃气灶的好吃

网友:
从能量的转换上说,电磁炉相对节能,燃气灶的效率相对电磁炉不高。电梯炉的好处是准入门槛低,移动性好,燃气炉准入门槛高,移动性不好。从实际使用一个月的平常生活缴费情况来看,使用电磁炉的整个一月下来费用在300元以上,而燃气灶可能只是在30元费用左右。也曾经有人将电磁炉安装在墙壁上做成热水器使用,后来发现其实效率和使用费用与普通热水器相当。但是体验效果没有燃气热水器好。

网友:
燃气灶方便,集成灶看着更舒服,没有一大个抽油烟机在那里。

网友:
感觉使用成本还是燃气的便宜。至少都用电的话,很快就超了阶梯。

网友:
燃气灶省钱

使用体验也是燃气灶超好用,电磁炉你煎个蛋、鱼、豆腐试试

网友:
电磁炉能量利用率远高于燃气灶

网友:
纯能量消耗的话,明显电磁炉节能

但是,节能和省钱是两个概念。

大家可能忽略了各地燃气价格的巨大差异!

我先来,本地电价0.56元/kwh 天然气2.85元/m³。

网友:
省钱肯定是用电,天然气价格越来越高,但是2者功率不一样燃气灶轻松超过5kw,炒菜肯定要火力猛才好吃,外加燃气灶可以一路颠勺,没得比。

网友:
燃气灶加热功率3.5-4KW,火力大,连续可调

网友:
燃气灶缺点就是必须开油烟机和窗户通风,噪声有些大。

网友:
从楼主说锅底会发黑和开阀门分析认为楼主是用的液化气罐,同是燃气,液化气和天然气的使用成本和安全、方便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天然气不会熏黑锅底,只有加了各种“添加剂”导致燃烧不充分的的液化气罐才会熏黑锅底。
电磁炉和天然气灶热值不在一个量级,电磁炉2KW,天然气灶可以达到10KW以上同功率,不知楼主所在地的饮食结构怎样,会不会用到爆炒的方式做饭,反正我们这边做饭基本就是“火大油多味精起砣砣”电磁炉在家里煮个汤锅、火锅还行,做饭没人用它,出租屋除外。
另外安全问题,我们这边天然气普级率很高,不仅城镇,农村很多地方都是天然气,没听说过哪里发生过家用燃气的事故。出事故的都是液化气罐。
经经济方面,用上天然气就回不去了,气灶、热水器,甚至燃气地暖。正常家用天天做饭、洗澡,平均两个月100多点的气费,相当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