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插220V的无线中继能改成DC转入吗?

楼主(2023-04-27):
如题, 现场没有220V 插头,但有一个能供低压电的电线  能搞吗?

网友:
拆开把电源板输出端接出来

网友:
这叫事?自己动手就能搞定

网友:
看电路,接低压电容

网友:
在电源输出端改

网友:
拆开就看到电源模块了

楼主:
拆开,电路版不会看,不知道怎么确定输入电压, 焊在那里, 晚上回去拍电路板上来

网友:
当然可以了,只需要根据电压和耗电量选择合适的锂电池就行,一劳永逸的话还可以加个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拆开改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
当然能改,理清它是多少伏电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