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12V电池没发现大电流MOS,只是把电压信号送主机吗?

楼主(2023-04-27):
博士12V电池没发现大电流MOS,只是把电压信号送主机?如果没有大电流MOS,就不能把电池输出关闭,给其它设备供电无法识别电池送出的亏电信号,就会造成过放电。

网友:
保护在主板上,检测到电压低于一定阈值就不工作了,应该是主控用ADC检测的

网友:
这个保护是靠驱动板的!厂家不考虑电池挪作他用。充电器也是配套好的!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省下mos管,又能降低电池内阻。

网友:
那两个大牛屎里面集成了吧?

网友:
现在很多大厂多是这样的。电池不保护功能了,集成到机器和充电里了。

网友:
我拆的博士电池比你这个还简配,就几个电阻,芯片都没有,

网友A:
你这个还是有芯片版的,我还有没有芯片版的,就几个电阻和电容。所有保护功能都集成在机器和充电器里边了。过放由机器检测,过充由充电器检测。电池完全没有保护。

网友B:
电池回归本身了,电池就是纯粹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回归本身了,电池就是纯粹的电池

一切皆为利,省钱是硬道理

网友:
这样放电充电效率高,

网友:
博世都是直放电的,电阻是为了充电器识别,所以别过放了

网友:
方便你们换电芯,多良心

网友C:
这样可以降低电池成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是有芯片版的,我还有没有芯片版的,就几个电阻和电容。所有保护功能都集成在机器和充电器里边了。 ...

原来是这样啊,也好,电池节省成本了,可以多买几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可以降低电池成本了。

去马云家看看博世电池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马云家看看博世电池多少钱??

只是给厂家降低成本又没说让利于民,如某退市型号的电扳手,涨价近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