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 help:拆了个光猫电源,想改输出电压,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2023-04-27):
拆了个光猫电源,想改输出电压,不知如何下手。特来请教。
电源输出12V,很稳定,

元件面:

PCB背面

现在想把输出电压改成13.5V,
图中圆框处是不是改电压的入手处呢?方框中是817光耦请教大神们

网友:
把R19的3902电阻改为44K即可,或者在R20的1002电阻上面并一只78K电阻也行。

网友:
2楼坛友回复完全正确

网友:
好像电源板块有个大神最近贴了改电源贴
大概位置就是这里 光耦后面的电阻

网友:
原来这个丝印也是431啊

网友:
有光耦反馈皆可改,问题是没有电子基础不可动手,触电危险,电老虎!!!

网友:
之前改过一个与你这个基本一样的,按2楼改就行

网友:
这样电源在光耦后面找找改电压都不难,当然范围不宜太大。反而是那些安全性高的电源各种保护就不好改(大神除外)。

网友:
改了也不能冲铅酸电池的。。。会短路保护。。。
冲铅酸电池可以用12V2ALED驱动改。。。

当然串个电流表加大功率电阻慢慢减小阻值,偶尔用用也不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