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433m的除了频率是不是还有解码芯片的不同啊?

楼主(2023-04-27):
这是我第一次买的模块。发现有的遥控收到了,有的收不到信号,都是433mhz的。后来又买了一个315 433双模的,还是只有一个遥控收得到,其他收不到。我家还有一个博联的红外射频接受器,那个能收到所有遥控的。我在网上查了这个接收器内部芯片图片如下。

是不是换成同样的rxb22就所有信号都可以收到了?

网友:
还在研究这个,从单纯的使用上来说,除了频率,还有一个编码,编码不同也是控制不了的。

网友:
频率是发射电路发射接收用的,这个频率对不上,就接收不到信号。即使频率对了,如果用户码和控制码不对,也不能进行遥控。这芯片是一次编程的,如果你需要使用这个,必须用数字示波仪或者逻辑分析仪(淘宝有卖,30元左右一只)把发射芯片的用户码和控制码读出来,你再用单片机解码就行了。当然,你也可能幸运的找到一只发射接收对得上的遥控器。

网友:
有些有唤醒前缀编码,有些有编码校验,规则不一样的是不接收了。
这个去看datasheet就知道了。

具体没研究过。
现在好像目前比较时髦的的是蓝牙2.4G,这种需要配对,不太会因为干扰重复就半夜误动作。

网友:
433M只是射频的无线波频率,编码不对,是使用不了的,

网友A:
这里看看,无线编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6562&fromuid=9401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看看,无线编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6562&fromuid=940188 ...

谢谢,学习了,虽然看的一知半解

网友:
楼主解决了码?我用8266解433也是一样的问题。可以加喂:13731842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