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迷你投影仪上了12伏电源后烧了个5脚管子C03GJ

楼主(2023-04-27):
迷你投影仪上错12伏电源烧了一个5角管子:C03GJ 查不到是什么管子,是稳压管吗?望老师们指教。

网友A:
或许不止一个元件烧了

网友:
看电路像是DC-DC降压芯片,给闪存供电的,输出5V或6V。

网友:
很多通用的芯片,外围电路都不需要改动就可以替换了,你这个应该是是LDO部分的电路,就是不知道你这里输出多少V的电压

网友:
五脚DC-DC稳压电源芯片,去马家看看或许能找到具体型号

网友:
查查闪存型号需要多大电压,大概能配上合适的降压芯片。

网友:
我的天猫盒子5v的上12v也烧了

网友:
厉害,丝印反查,

网友B:
这个怎么查出来的?有专门的网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不止一个元件烧了

唉,测量了一下,对地短路的还真的有好几个元件。

网友:
LDO烧了后边的电路就有点危险了!

网友:
扔了吧不会只有一个零件坏的。下次注意了别插错电

网友:
芯片坏了后面不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查出来的?有专门的网站吗?

深水宝查丝印

网友:
深水宝查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