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一款12V供电的胆前级电源板

楼主(2023-04-27):
输入:12V DC
输出:(1)200V DC
          (2)6.3V DC/2A(隔离模式)

楼主:
未安装DC-DC隔离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安装DC-DC隔离模块:

板子很简洁~~
大面积敷铜,抗干扰

楼主:
安装好DC-DC隔离模块:

网友:
哈哈,没电路图看不懂

网友:
就是一个DC-DC转换电路板!

楼主:
上电测试中。。。
空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测试中。。。
空载:

这个86e万用表改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86e万用表改过吗?

原装货,没改

网友B:
那个大金圈是DC变换用的储能电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大金圈是DC变换用的储能电感吗

对,升压储能电感

网友:
做得真好,有电路图更好学习。

网友:
电源板看着不 错

网友:
佩服会自己画图的。。我只能抄抄抄。。

网友:
DCDC升压板,不错,楼主胆机啥时候完工

网友C:
6.3V应该是灯丝电源,也用直流的?

网友D:
升压电路直接做成隔离的不行吗?为啥要多加一个隔离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压电路直接做成隔离的不行吗?为啥要多加一个隔离模块?

隔离的给灯丝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6.3V应该是灯丝电源,也用直流的?

胆前级为了信噪比考虑,采用直流灯丝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