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量产部落软件挂木马的证据

楼主(2023-04-27):
找到了那个软件,说他不承认,看下面

数字签名,360百科
识别病毒

如何区分数字签名攻击呢?有两个方法:

1.查看数字签名的详细信息,我们应该查看该数字签名的详细信息,点击"详细信息"按钮即可。

我们会发现正常EXE和感染(或捆绑木马)后的EXE数字签名的区别。

正常EXE的数字签名详细信息。

被篡改后的EXE数字签名信息无效。

方法2,使用数字签名验证程序sigcheck.exe (可以百度一下找这个工具,著名系统工具包Sysinternals Suite的组件之一。)

数字签名异常的结果为: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itiejun\??\modify.exe:

Verified: Unsigned

File date: 15:46 2008-5-23

Publisher: n/a

Description: n/a

Product: n/a

Version: n/a

File version: n/a

数字签名正常的结果为: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itiejun\??\che.exe:

Verified: Signed

Signing date: 16:28 2008-4-29

Publisher: n/a

Description: n/a

Product: n/a

Version: n/a

File version: n/a

折叠编辑本段原因分析

1.精心设计的感染

当EXE被感染时,是很容易破坏文件的数字签名信息的,如果攻击者感染或破坏文件时,有意不去破坏EXE中有关数字签名的部分,就可能出现感染后,数字签名看上去正常的情况。但认真查看文件属性或校验文件的HASH值,你会发现该EXE程序已经不是最原始的版本了。

2.该软件发行商的数字签名文件被盗,攻击者可以把捆绑木马或感染病毒后的EXE程序,也打包上数字签名,这种情况下就更严重了。企业如果申请了数字签名证书,一定要妥善保管,否则后患无穷。

量产部落挂木马

从新搞了下,免得说我冤枉你
折叠

网友:
他们对exe进行了破解,并植入了,监测你有没有分享的功能,至于有没有植入其他恶意功能,并不知道

网友:
LC部不是说鹅卵石国从他那偷工具么

网友:
建议找一下工具的网络使用情况。

有没有未授权的情况下控制计算机向服务器发包

网友:
同意!!!!!!!继续加大力度!!!

网友:
还要继续加大力度

网友:
请继续加大力度!不容毒瘤网站肆意妄为

网友A:
这样搞以及很久了,你注册他的网站时会要你的各种信息,包括软件动手脚,是为了看你有没有分享他的工具,当然这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还有其他的方式也同样在监测你有没有分享他的工具。

软件动手脚还有没有作他用就不清楚了。

网友B:
我很担心刚刚订制的SSD哟!
固件里面敢放马,这是不想活了!
数据要是因此丢掉,我绝对会花钱买命的!
真心干的出来!疯起来连我自己都害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担心刚刚订制的SSD哟!
固件里面敢放马,这是不想活了!
数据要是因此丢掉,我绝对会花钱买命的!

跟你数据没关系的  这是开卡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搞以及很久了,你注册他的网站时会要你的各种信息,包括软件动手脚,是为了看你有没有分享他的工具,当 ...

是的,包括给每个下载的开卡软件的文件打上对应用户的签名

网友:
LCB又不是狗的一天两天了,很早就开始搞小动作了。各个群里埋伏探子偷群文件里的工具,修改开卡主程序夹带监控代码,一莫须有的理由恶意封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意!!!!!!!!!!!!继续加大力度!!!
这已经是违法犯罪了,建议报警!
...

报警就算了  没人有那么多闲空陪他玩  下次躲远点就行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警就算了  没人有那么多闲空陪他玩  下次躲远点就行了嘛

报警就行了,警察会调查的,

网友:
其实这个毫无意义啊

网友:
若真是这样,建议举报并报警

网友:
LCB居然还是备案网站 如果能实锤他们网站传播病毒那么十有八九要凉

网友:
LCB吃相太难看,不注册网页都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