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MOS过流保护,从NMOS过流保护镜像而来,8us延迟保护,仿真通过

楼主(2023-04-27):
从NMOS过流保护镜像而来,8us延迟保护,仿真通过。

网友A:
过流保护?电流采样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流保护?电流采样在哪?

MOS DS压差超过 一定值时,引起Q4导通,然后关断MOS。

只能算短路保护,过流值 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 DS压差超过 一定值时,引起Q4导通,然后关断MOS。

只能算短路保护,过流值 不稳定。 ...

调节R30,保护电流可调。
由成熟的NMOS过流保护变形而来,仿真没问题。

楼主:
PMOS成熟的过流保护真的很难搜索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流保护?电流采样在哪?

采用电流采样电阻真是糟糕的设计,好些国产LDO就是那样,无语。

网友C:
是负载过流保护还是?现在过流保护,好像已经做得很简化了,一颗芯片之类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负载过流保护还是?现在过流保护,好像已经做得很简化了,一颗芯片之类就能搞定 ...

能不能推荐一个带过流保护的PMOS驱动,谢谢。

网友D:
不知道少点元件行不行:

就一个想法,没有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少点元件行不行:

挺好的,150k大概需要调整,它影响D6的压降大小,也就影响保护值的大小。C10和150k电阻也影响保护的延迟时间,超过100uS也就意义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