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304不锈钢可以做刀吗?

楼主(2023-04-27):
偶拾2片304钢,目测长约7,80厘米,宽约7-8厘米,厚约5毫米,想打制成一件馆治刀具,不知道是磨成玄铁剑好,还是倚天剑?又或者制成小李飞刀更合适?
因为有坛友要举报制作管制刀具,所以还是不做刀了,做成飞镖吧,不超过10厘米,应该就没事了吧。

网友:
可以切切豆腐还是完全够用的

网友:
不做屠龙刀吗

网友A:
拍蒜也绝对没问题,话说,5mm的做刀好重啊

楼主:
太窄了,只能做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蒜也绝对没问题,话说,5mm的做刀好重啊

是暗示重剑无锋吗?

网友B:
加工实用性成本太高。
建议卖了。纯304很贵的。

买个4cr13mov的国产刀,网上40,线下60.足够用了只切水果常见蔬菜肉,三五个月不用磨刀。

切片刀薄的反而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实用性成本太高。
建议卖了。纯304很贵的。

回收站里,只要磁铁能吸的都按铁算,不要试图和对方讨论不锈钢为什么可以吸,省得心塞。

网友C:
恭喜楼主得宝刀屠龙武林至尊

网友D:
304太软,磨出来的刀刃不持久,至少430.

网友E:
大学金工实习课  我用外墙上的挂电线瓷瓶的钢钎磨过一把
没开血槽 扎进肉去感觉有吸力 不好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4太软,磨出来的刀刃不持久,至少430.

嗯~~应该不会和人火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学金工实习课  我用外墙上的挂电线瓷瓶的钢钎磨过一把
没开血槽 扎进肉去感觉有吸力 不好拔出来 ...

最后是120拉的还是宾仪馆来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得宝刀屠龙武林至尊

那完了,龙估计是找不到了。

网友:
飞花摘叶皆可伤人,何况是不锈钢。

网友:
做剑没问题的,打磨好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后是120拉的还是宾仪馆来拉的?

这个不清楚 反正我是110来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清楚 反正我是110来拉的

那就是120来拉的。

网友:
食品级不锈钢,做刀没问题,不过很难加工

网友:
做刀没问题,关键是怎么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