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Wi-Fi不被重视的接口是什么接口?5码什么意思?

楼主(2023-04-27):
各位前辈,请看图上文字
分析一下,这是串行接口和JTAG接口
还是其他的接口?
FB
RX TX EINT
POWER ON
GND
VPH PWR

5码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有一部分的英文很明确了

FB的2个,短接上电进入fast boot刷机模式
RX TX EINT  串口    后面的enit不知道
POWER ON   电源键
GND   电路地
VPH PWR   电源相关

五码是设备的相关信息

网友:
只认得rx tx gnd,但感觉用不上,直接ssh更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部分的英文很明确了

FB的2个,短接上电进入fast boot刷机模式

至少我感觉前辈您是高手
-------------------------------
FB的2个,短接上电进入fast boot刷机模式。我见过还有通过短接USB来达到相同目的

众人拾材火燃高,我问了ChatGPT回答:
在电子设备中,RX和TX通常是指接收和发送数据的信号线,而EINT代表外部中断。外部中断是一种机制,允许外部事件(例如按键按下)打断处理器的正常执行流程,以便立即响应外部事件。在随身Wi-Fi的PCB上,EINT焊点可能是用来连接到按键或其他外部事件的信号线。当外部事件发生时,EINT线将触发中断,通知处理器停止当前任务并立即处理外部事件。
而ChatGPT对于VPH PWR回答:它是一种电源线,用于为某些无线模块或其他外设提供电源。VPH通常代表“高压电源”,但实际上它的电压可以根据具体的设计要求而变化。在某些无线模块中,VPH PWR通常是用于驱动功率放大器的电源线,以提供足够大的电流和电压来实现无线信号的传输。在PCB上,VPH PWR焊点通常需要连接到适当的电源线或电源模块,以确保无线模块或其他外设能够正常工作并提供所需的电力。

谢谢前辈,同时祝您换媳妇顺利,最后,用我最尊敬的最喜欢的给少女送温暖的大师城哥的一句话来总结:只要胆子大,贞子休产假!

网友:
RX TX肯定是TTL接口,其他的难说。

网友:
RX和TX经常用,刷路由器的时候是TTL接口,其他的不清楚,五码应该就是IMEI之类的了,想当初买手机水货行货就区分三码合一什么的,这个应该类似

网友:
这个是模块化的?

网友:
模块化设计,方便和其他设备互连。

网友:
学习了,都是前辈

网友:
RX和TX经常用,是TTL接口

网友:
用不上,还是得u口刷

网友:
都是前辈高人,学习了

网友:
乍一看都挺熟,仔细一想又说不出来,还是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