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替换十四年前的正泰插座面板,对比几块钱两只的新飞。

楼主(2023-04-27):
先上新飞,家里有个开关不灵敏,一直凑合用,刚好看到有店家卖新飞的,评价不错,一块多包邮,居然还买一送一,上图:

附带的螺丝还是蓝色的

可能是贴牌的?文字印刷略微有一定点模糊,质保12年瞩目

拆下面板

分体模块化设计

卡扣设计

安全门

看着做工不错,铜灿灿的,开关处有润滑脂,细节也是有的

触点发白,应该镀了其他金属处理过

卡尺有点误差,实际应该是0.6左右

开关触点
====================分割线=====================================
看完新的看旧的,还在墙上:

有些斑驳,不过实际上这个用的不多

拆下框,没看到螺丝,继续撬。还有中文标注的”卸槽“

这个设计有点雷人。。。
更换过程忽略,当初没有铺设地线,电源线是2.5的铝线

老正泰背面,喷码前几位091106,差不多确实是09年买的。接线设计的是圆孔,开关和零线没有接在一起,需要接跳线并线。

看下内部,有个插孔因为没对准都变形了...最近遇到好多这种情况,包括插排,开关触点也发黑了,内部看起来多少有点简陋

铜片厚度

比较简单的并线方式

最后的最后,很好奇为什么好多开关面板都日常卖几块钱还买一送一,不乏名牌,什么值得买里装修区几乎都是这些。
还有就是tb好多卖工业品的,日常几块钱包邮,比如密封圈自封袋螺丝等等 很好奇为什么....

网友A:
新飞都破产n年了你也敢买也是有勇气

网友:
新飞应该是贴牌产品吧

网友:
都是贴牌,特别是国际电工

网友B:
这一看就是屯了N年的货,现在1送1清仓了。不然不得亏死?
放心用,最多一通黑烟
螺丝他们有量,成本很低的。一单赚你1毛钱,1000单,也很多了。遇到个大户采购,就不止这点钱了。他们薄利多销也可以挤走抢他饭碗的人。

网友C:
新飞不是破产了咩?这玩意什么来路?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的,一般用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飞不是破产了咩?这玩意什么来路?

要么是库存货,要么就是贴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看就是屯了N年的货,现在1送1清仓了。不然不得亏死?
放心用,最多一通黑烟
螺丝他们有量,成本 ...

新货也有1送1的,可能是为了吸引新客,完事全屋采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飞都破产n年了你也敢买也是有勇气

产品好坏和公司破不破产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什么逻辑。

网友:
这个铜片不在厚度,关键是硬度和弹性!

网友:
这个插孔外面那个罩子很容易掉,这个各个大牌子都出现过,比较郁闷,而且只有更换整个插座

网友:
早年新飞的广告词是:广告做的好,不如新飞冰箱好。

网友:
最早的新飞最正宗的新飞是在我们这里河南省新乡市北干道上,只做电冰箱电冰柜的,因为在新乡所以得名新乡腾飞新飞。 当时出货量极大就在我家门口,全都是大卡车拉着新飞的冰箱各地跑那时候我还小。 和我们相邻的就是新飞家属院都是新飞的老员工,现在大都六七十岁甚至更大年龄了。鼎盛的时候我印象里员工发放捷安特自行车,上面印有:新飞倡导绿色生活,捷安特自行车是雅典娜系列的 非常结实当年买一个就要四五百。后来越来越不行了,牌子被四处倒卖,新飞卖啥的都有,洗衣机 电磁炉,前两天还见一个卖水壶的也叫新飞。 现在的品质大不如以前了。 如果能便宜买到当年的存货不管啥牌子的放心大胆的买,不是新房子要样子的话就买那种,当时的老货是真的好真的好。

网友:
国际电工的插座是真正的垃圾货。新家装修时,老头子看便宜。就买了一堆。没一个好用的。现在只能将就着用。郁闷。真人真事。

网友D:
插座还得买西蒙的,那个丝滑,相当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飞都破产n年了你也敢买也是有勇气

是的,就是蹭原来冰箱的名气,和新飞电冰箱工厂没毛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座还得买西蒙的,那个丝滑,相当给力

这个如果自己家里用,就不能够买太便宜的。我一般最少都是西门子插座。

网友:
新飞被康佳收购了吧,现在都在卖牌子来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