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创见SM2246EN 8贴双缓存主控板4贴开卡CE报错

楼主(2023-04-27):
上周翻箱倒柜找到4颗压箱底的东芝1EFL颗粒,当时买来可是花了428大洋啊,最近闲来无事逛逛闲鱼,发现闪存价格降到60左右一颗了,想着拿出来用吧,说不定越放越不值钱了,就先做个1T的盘用用吧,便从闲鱼上淘了几块创见8贴的主控板,收到后拆开一看,其中还有一块居然是双缓存的,寻思着先用这个吧,后期还能升级成2T的盘,就把上面2颗镁光NW674的给拆了下来,焊上了4颗1EFL和2颗hy 512M的缓存,焊完后,打开量产工具查看CE时,发现有2行ce错误,而且下面的ce也错乱,翻遍了全网也没找到关于这货的跳线,于是改了R51X几个不知道是不是跳线的跳线,结果显示ce状态均不正确,无法开卡,我都已经折腾了好几天了,跳线方式也根据图片试过很多种,均不行,还请各位大佬指导一下这块板如何跳线,先在此谢过了!!!

主控板

缓存测试通过

参数设置界面

ce图,发现Channel 1每次打开里面ID一直在变换位置,不知道什么鬼

网友A:
这板子我记得没有跳线,你试着拆掉3个,它不会像其他有跳线的板子一样,把4个CE分担到2个通道上,一个萝卜一个坑,4X8=32CE刚好用完。不过你的问题我也搞不懂,这板子没实际玩过,等楼下的高手。对了,创见板子的土狗跳线,一般是R2或者R3,你这个看着像R2,这个得先上去才行吧,1EFL是土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我记得没有跳线,你试着拆掉3个,它不会像其他有跳线的板子一样,把4个CE分担到2个通道上,一个萝卜 ...

拆掉3片后查看ce,的确是分到2个通道上去了,土狗是r4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自动跳线吧,多半是颗粒有坏,或者是没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我记得没有跳线,你试着拆掉3个,它不会像其他有跳线的板子一样,把4个CE分担到2个通道上,一个萝卜 ...

贴2片后这里都出现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自动跳线吧,多半是颗粒有坏,或者是没焊好

调换了一个位置上去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换了一个位置上去还是这样

拆掉第一片,留第二片,看ID。或者把第二片闪存贴主控面去。

网友C:
贴4ce,正面缓存下面的R157移到R156,背面的断151,153,155,短150,152,154,试试看

网友C:
背面的R4就是土狗   ,另外旁边的R23就是通用的R46,贴15nm东芝闪迪的要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的R4就是土狗   ,另外旁边的R23就是通用的R46,贴15nm东芝闪迪的要补上

好的,我今天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也碰见过,,如果颗粒没问题,那就是主扳的自动ce功能出现问题。

网友D:
怀疑颗粒放的时间长了受潮了,然后被你吹炸了~~~~

网友:
留个记号,看大拿们处理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怀疑颗粒放的时间长了受潮了,然后被你吹炸了~~~~

1EFL很耐吹的,但是这个板子不经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4ce,正面缓存下面的R157移到R156,背面的断151,153,155,短150,152,154,试试看 ...

万分感谢大神指点,的确是断开151,153,155,157,短接150,152,154,156,然后补上R26,就能正常开卡了,谢谢!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大神指点,的确是断开151,153,155,157,短接150,152,154,156,然后补上R26,就能正常开卡 ...

我也是小白,不要叫我大神。不过好像4颗EFL目前可以在2258xt上开,LDPC纠错要比BCH好,据说ECC涨得会慢一点,具体没试过

网友:
买个东芝hk4r的盘拆颗粒还会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4ce,正面缓存下面的R157移到R156,背面的断151,153,155,短150,152,154,试试看 ...

大神厉害

网友E:
很早之前就发过两t盘的帖子,土狗r4   r26   15nm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早之前就发过两t盘的帖子,土狗r4   r26   15nm跳线

感谢各位大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