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精修JVC GR-DV1E 古董DV摄录机

楼主(2023-04-27):
01 近日偶得一台JVC 的GR-DV1E 古董DV摄录机,搜索资料时找到了本坛大佬@trex000 的相关帖子《修个罕见的JVC摄像机GR-DV1,加载机构故障》,阅读后得知该机的通病:爆齿轮,于是做好了翻沙铸铝、重新给它铸个铝齿轮的心理准备。快递到手后开仓检查观察一番,除了品相不好外,镜头上方还被敲扁了:

02 抽出电池,是被人拆过的,电芯没了但保护板还在,焊上新电芯测量电压正常,没有保护。装好外壳台钳轻轻夹紧,用502粘好,发现体积大了一点点塞不进电池仓。于是用美工刀反复刮蹭有卡阻的地方,直到能顺利插入为止,然后用牙膏和粗纸打磨光滑:

03 装入电池打开仓门,带仓顺利弹出,没想到机械装置依然坚挺,看来暂时不需要重铸齿轮了。接下来用汽油清洗外表,把老化发白的仿生涂层也擦掉了。汽油效果不错,清理干净后上面的文字丝毫没有影响,于是给它抹上一层二甲基硅油保护:

04 仔细检查各功能,发现还存在以下问题:1、按键不良,带仓触发开关时好时坏,不能触发带仓或带仓出一半后又自动退回;2、不管按哪个键,都是触发变倍+的动作,松手自动变倍-;3、副屏时而显示,时而不显示,即使有显示也是乱码。接下来废话少说,开始干吧(实际上后边这些图片有很多都是第二次拆机拍下来的。第一次因为没有参考资料拆纯属乱拆,也没找到真正的故障原因):

05 拆下镜头护盖的螺丝,取下金属护盖,里面还有一块塑料护盖,靠两个卡扣扣在镜头组上,小心取下找了一块大小合适的镜片卡进去,热风枪调120度小心烘烤,再用手捏合到位
(注意里面还有一个活动的镜头护盖,先拆掉)

06 裂开的地方用AB胶粘贴好,并对缺失、交接不平整和不影响机械结构活动的地方打上AB胶加强硬度:

07 等待AB胶完全固化后用小锉刀、砂纸等对它进行修整。同时对金属盖凹陷的部位整形到位,也进行修整。因为整形后达不到原来的契合度,不修整是无法嵌进去的。最终效果不是很完美,但也不算很差:

08 取景器外壳,拉开一定距离,在两边用鹿仙子撬开并插入,顶开卡扣,顺利抽出:

09 底部的按键护盖,也是拉开一定距离插入鹿仙子,顺利抽出。这里要特别注意有个不锈钢弹片,顺着来不要顶变形了:

10 拆除固定后壳的所有螺丝,注意取景器附近及背面底座触点处各有两颗:

11 从底部开始,到前面,顶部,后面,用鹿仙子撬开多个卡扣,成功拆下后壳:

12 主板,下面还有一块稍小一点的:

13 拔下电池仓盖上的备用电池排线:

14 拆掉固定电池仓盖的两个螺丝,再拆掉带仓外侧的四个螺丝:

15 拆掉固定前壳的其它螺丝,用鹿仙子撬出主板及机芯,可以看到电源模块似乎进水了,有生锈的痕迹。后期检查发现幸好模块内部没有进到水:

16 用鹿仙子撬起电池仓往外推到位,撬开三个卡扣便可以分离电池仓:

17 小心地拔下主板与仓门的连接排线,仔细观察排线有明显的氧化痕迹,清理干净,同时用汽油及细毛牙刷清洗排线插座:

18 拆下固定播放功能按键的两颗螺丝和固定仓门活动支架的四个螺丝,准备拆除活动支架:

19 由于支架与仓门的特殊构造,需要解开仓门支架上的两颗螺丝及拧松另两颗螺丝(不建议把这两颗也拆掉,容易扯断排线),才能将支架与前壳分离。注意有些地方打有硅胶,小心割开并取下前壳:

20 接口小板,在硅胶的位置有一颗螺丝,拆掉,取下拍照按键,再拆掉拧松的两颗螺丝就可以取活动支架了:

21 拆掉仓门挂钩上的两颗螺丝,取下仓门钩:

22 这个位置藏有一颗螺丝,拆掉就可以取下变焦键:

23 取下变焦键后里面有一颗螺丝,拆掉:

24 拆掉这两颗螺丝,解开蜂鸣器的两条线,就可以取下塑料挡板了:

25 仔细观察,排线与电路板接口有多处发黑,怀疑排线问题。测量排线两端,果然排线大量接触不良,轻轻扯一下就整个掉了:

26 这种排线似乎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思索了几天,想了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先用砂擦把排线和电路板的金手指擦拭干净,发现排线的印制线路掉了一大半。把排线的金手指剪去一半长度,然后牙签削尖,沾导电胶涂一遍,加强连接性:

27 等待导电胶干透,排线固定好,用美纹纸把一条一条的细铜丝固定在金手指上。铜丝越细越好,降低导热性,因为后期要进行焊接工作:

28 接下来一层一层地往上面点导电胶,每涂一层,风枪调80度吹一遍。大约涂了四五层吧,感觉可以了,接下来放置一天干透:

29 测试时发现部分金手指之间有沾连短路,部分线路电阻过大,上百欧姆还摇摆不定,估计排线另一头也有问题。先处理短路的问题吧,肯定是导电胶散开后沾连了。把缝衣针尖弄弯一点,和笔组合成一个小工具,在放大镜的辅助下把沾连部分刮开:

30 油画笔清理干净,和电路板对齐、压紧,点上适量502固定,便可以开始焊接了。焊接时在旁边放置一个小风扇,避免热量传导到排线上,把排线或者导电胶烫坏就前功尽弃了:

31 焊接完测量没有问题,汽油清洗干净,涂上AB胶保护,就可以处理另一头了。另一头不能用这个方法了,因为空间不够,接头需要做得很薄否则没法安装,于是换了一个方法。前面的过程一样,剪掉一部分金手指,然后导电笔加强,但要做成U形包围断口,方便后继处理:

32 排线和电路板对齐、夹紧,两边及后面沾少量502固定好,然后在排线与电路板交接处点导电胶,同样操作过程,同样点上四五遍:

33 用掉了一半的导电胶,0.2毫升剩下0.1毫升了:

34 等待一天干透后测量发现有一个脚导电胶渗进内部与两边的引脚短路了,先用细尖烙铁烫开排线胶面,再用针尖处理:

35 装机测试,工作正常,但是液晶显示扫描频率过低屏笔划闪烁,估计显示驱动工作频率过低所致。该IC为三洋的LC75821,查图纸标示振荡电容为680P,找来找去只找了一个220P的装了上去,运行正常了:

36 接下来处理前面提到的复位弹簧的问题,看看这两个齿轮的弹簧孔,硕大的过孔和窄小的边缘比例极不协调,怪不得容易断裂。预先给它点上一小滴AB胶,目的是增大弹簧与卡扣之间的接触面积,希望它不会那么快断裂(顺便给各运行导轨和其它运行机构加上高级润滑脂):

37 ALPS的电源模块,生锈严重。右边那个外壳交接口,装机后会在电池仓那里露出来,原来是贴的一层黑色胶布,现在刮掉用焊锡焊好,砂纸打磨平整后喷漆保护,现在的这个样子好看多了:

38 反过程安装。由于零件太多,历时太长,好几次漏装或错装一些小部件,反复装了几次才完全装好:

最后,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拆机写帖子,因为老花越来严重了,家人反对我继续搞这个副业。除此以外,每天晚上还要抽1到2个小时来做眼科治疗,也没什么时间可以搞维修了。希望眼睛有机会恢复,到时再继续搞维修。
(目前我正在对该机的英文说明书进行汉化处理,汉化完成后将发至本贴供有需要的朋友下载。)

补充内容 (2023-5-7 23:12):
花了大半个月终于把说明书完美汉化了,回来却发现不能再发附件了,有需要的朋友请移步67楼下载。

补充内容 (2023-5-7 23:13):
花了大半个月终于把说明书完美汉化了,回来却发现不能再发附件了,有需要的朋友请移步第4页、67楼下载。

网友A:
眼花对精密维修来说是致命的,即使做了光学矫正和辅助也非常不方便

网友B:
这个是大工程啊

网友C:
具有收藏价值,也可以作为影视拍摄道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花对精密维修来说是致命的,即使做了光学矫正和辅助也非常不方便

是的,上年纪了,不但眼花,还手抖。三十年前徒手接驳耳机线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大工程啊

不算大,但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有收藏价值,也可以作为影视拍摄道具

是,为的就是收藏。铝合金机身机皇级别的值得收藏,塑料的就没意义了。

网友D:
好贴,我还没仔细看完就成精了

网友E:
老花眼,对于维修来说那属于严重残疾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花眼,对于维修来说那属于严重残疾啊

可以戴修表镜或者体视显微镜

网友:
凡是用塑料齿轮的数码产品,很容易遇到齿轮断齿的问题,学习一下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花对精密维修来说是致命的,即使做了光学矫正和辅助也非常不方便

同感,年龄越大,眼神越差,啥办法都不好使。

网友:
牛逼我连相机都不敢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戴修表镜或者体视显微镜

那玩意还不如我这套上边本来的那些东西好用
我这套是为了拍照折腾过的,本来上边应该是个工业相机连显示器,下边就是一块毛玻璃片,不是载物台

看别人拍的微距大片非常眼馋,咱低成本帝爱歪一套拍专业微距的玩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32696

网友:
楼主好手艺,羡慕、

网友:
老花眼感同身受啊

网友:
楼主维修手艺精湛啊,而且拆机维修步骤写的很详细,对那些维修同款机型的很有帮助,希望楼主早日康复,继续回来同我们大家奋战!

网友:
这个老哥厉害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贴,我还没仔细看完就成精了

我也没想到,出去吸支烟回来就精了。在此感谢论坛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非常感谢管理员“**”一直以来对我的关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戴修表镜或者体视显微镜

我有戴,问题是戴这个只会加深老花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