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很多表,电压直流交流 5mV就是一个最低的误差了,再低就要很高档的环境了

楼主(2023-04-27):
很多表,直流 交流5mV就是一个最低的误差了。再低就要非常高档的环境和仪器了。

5mV,可以测得出差别

2-4MV,这个就没有办法区别啊。

比如自制的7107毫欧表,自制的317,555内阻表。

楼主:
比如UT136B的表,  交流电压最低档400MV,误差 1%+3   4MV+3=7MV

网友:
序号        规范编号        规范类型        规范名称        状态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操作
1        JJF 1925-2021        其他计量技术规范        低频电压表校准规范        现行        2021-10-18        2022-04-18        查看详细
2        JJG 1168-2019        检定规程        交流峰值电压表        现行        2019-12-31        2020-03-31        查看详细
3        JJG 588-2018        检定规程        冲击峰值电压表        现行        2018-02-27        2018-08-27        查看详细
4        JJF 1474-2014        其他计量技术规范        医用诊断X射线非介入式管电压表校准规范        现行        2014-08-25        2014-11-25        查看详细
5        JJG 308-2013        检定规程        射频电压表        现行        2013-02-16        2013-08-06        查看详细
6        JJG 494-2005        检定规程        高压静电电压表        现行        2005-12-20        2006-06-20        查看详细
7        JJG 124-2005        检定规程        电流表、电压表、功率表及电阻表        现行        2005-10-09        2006-04-09        查看详细
8        JJG 361-2003        检定规程        脉冲电压表        现行        2003-11-24        2004-05-24        查看详细
9        JJG 588-1996        检定规程        冲击峰值电压表        被代替        1996-05-27        1997-03-01        查看详细
10        JJG 782-1992        检定规程        低频电子电压表检定规程        现行        1992-02-15        1993-01-01        查看详细
11        JJG 250-1990        检定规程        电子电压表        现行        1990-06-14        1991-01-01        查看详细

网友A:
不用非常高档,最便宜的zt109,约60元,有点线性问题。稍贵的zt-219及zt-225,直流,0.005mV以上也是可以测到0.001mV分辨率的。多数情况跳一个字,硬要说的按0.002分辨率用可以

排除众仪的话,据我所知,提供这档分辨率的最便宜的是hp-770d,华普的垃圾表卖300元左右,不过这个不砍底数,我没有用过,但看过视频评测,0.001~0.002mV电压源测量能测到。

应该说手持表提供0.001mV分辨率的万用表是很少的。

*******************
回复完在看1楼,发现你说的是5mV,不是0.05mV……不是9205都有0.1mV分辨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非常高档,最便宜的zt109,约60元,有点线性问题。稍贵的zt-219及zt-225,直流,0.005mV以上也是可以测 ...

哈哈,欢迎讨论

我水平一般。

网友:
手持表也就测量个大概,要精度还是老老实实上台表吧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实测精度! 按说明书看,就没啥好表了

网友:
有台好表使用是爱好者的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非常高档,最便宜的zt109,约60元,有点线性问题。稍贵的zt-219及zt-225,直流,0.005mV以上也是可以测 ...

分辨率,只是显示结果

和准确率是两个概念。。。

准确率,也就是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辨率,只是显示结果

和准确率是两个概念。。。

楼主自己分得清吗?
5mV就是一个最低的误差了。这句话貌似指精度/准确度?准确点叫不确定度。
5mV,可以测得出差别。这句话又貌似分辨率?楼主到底指的是什么?

网友:
给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
限制测量系统性能的核心是噪声,当然这个问题的终极限制是ΔqΔp≥ħ/2。我们讨论的电测系统还远远达不到这个限制,系统噪声才是观注的重点,讨论任何一个噪声的时候都有个前提,就是阻抗,抛开这个前提是没有意义的。大家在谈到电压档底数的时候往往会强调要短接表笔,就是这个对噪声和阻抗的感性认识。一般数字万用表输入阻抗约10MΩ,mv档高阻输入约10GΩ。但不要忽略了还有源的阻抗,为了减小系统误差,源的阻抗往往小于表的阻抗2-3个数量级以上。此时系统噪声其实是微伏级别的。

网友B:
楼主的表只能分辨5mv,我觉得大概率要考虑自己的测量方法。
我们不妨看看7106这种10元表往往采用的芯片。
线性(200mv输入),典型0.2字,合20uV
噪声(200mv输入),典型15uV
楼主不觉得5mv有些危言耸听了吗?

网友B:
我没有太山寨的表,ut136b+,怎么也算是低档表了。以4282作为参照看1-5mv误差都没超过1个字/0.1m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表只能分辨5mv,我觉得大概率要考虑自己的测量方法。
我们不妨看看7106这种10元表往往采用的芯片。
...

他的意思不是分辨,而是比较了一些表的手册上的精度指标,大致算了一下,基本都是允许误差5mV,他指的是表符合厂家规定精度的话,只能保证误差不超过 5mV。 我跟他说要看实际精度,看手册的话,大部分表允许“误差”都挺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不是分辨,而是比较了一些表的手册上的精度指标,大致算了一下,基本都是允许误差5mV,他指的是 ...

纸上谈兵,很奇怪没用过表的却在这个板块发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纸上谈兵,很奇怪没用过表的却在这个板块发帖

其实他想的也对,不是每个人都能确定自己的表精度如何,只能按手册精度去看,比如,你测的结果是10.0mV,如果你不清楚你的表实际的精度情况,只能按手册精度推测,比如他说的好多表误差都是5mv,那实际值可能是5.0-15.0mV。他觉得这样的话,测出来的意义不大了,需要指标更高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太山寨的表,ut136b+,怎么也算是低档表了。以4282作为参照看1-5mv误差都没超过1个字/0.1mv。

手册上写的是0.7%+3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写的是0.7%+3

你自己用表测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他想的也对,不是每个人都能确定自己的表精度如何,只能按手册精度去看,比如,你测的结果是10.0mV, ...

他想的是
”5mV,可以测得出差别,2-4MV,这个就没有办法区别啊。”
你觉得他的描述指准确度还是分辨率?

网友:
mV档的分辨力,反而是台式表和手持表性能最接近的一项。
最近流行的0660芯片,虽然它廉价,却采用了先进的全差分sigma-delta ADC,最重要的是,在电压缓冲器前,还配备了斩波器。
这就意味着,0660的失调电压和低频噪声都几乎为零,唯一的误差几乎只有表笔插孔附近的热电势。
0660实测出来的失调误差<5uV,每秒一次读数下噪声约1uV p-p。这两项指标十分优异,与台式表甚至纳伏计相比,才相差1个数量级左右。
总不能说世界上最低的电压只能测到5mV/10=0.5mV吧单纯论分辨力,0660妥妥能达到0.00x mV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