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个带电机气泵还是水泵

楼主(2023-04-27):
今天去朋友废品站看到一个带电机东西,带有一根软管,很早就想做个电动吸锡器,顺手带回来研究研究 wechat_upload1682583614644a303e6d3b6
wechat_upload1682583633644a305178dc7
wechat_upload1682583648644a3060a8542
wechat_upload1682583669644a30751ad56
wechat_upload1682583693644a308d46ca1
wechat_upload1682583719644a30a738d5e

网友:
拆开泵头看看是不是隔膜泵,这电机有点大,应该很给力

网友:
只有一根管子,应该是气泵吧

网友:
带过滤网的,应该是个气泵

网友:
气泵,很有可能是负压的

网友:
找个加湿器,接上电机测试下气流,负压正适合做吸锡器。

网友:
把机头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气泵,气泵不能抽水吧

网友:
气泵,气泵、气泵,气泵

网友:
看着像气泵

网友:
通电试试不就知道了,抽水的也可以拿来吸气,就是吸力会小一些。看电机这个个头吸力不小,拿来改吸锡可以了

网友:
小气泵,应该 是有的鱼缸加氧用的小气泵,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那个白色的像是过滤用的,应该是气泵吧。

网友:
看不明白,一端堵死的?干什么用呢

网友:
没看明白呀’

网友:
拿来给气球打气不错

网友:
做吸锡用可能还差点劲。

网友:
电机没有防水设计,所以应该是气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