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要怎么整?尖嘴变成了歪嘴!

楼主(2023-04-27):
拧一个大螺丝,手上没工具,就用尖嘴钳拧了一下,螺丝拧好了,但这尖嘴变成了歪嘴,这要怎么整正呢?

网友:
上角磨机,磨掉一断继续用

网友:
试试你的运气,掰正

网友:
加热 ,修整归位 ,再(热处理)淬火

……旧的不去,新的 不来

网友:
估计这钳子不咋的,直接敲直就成了,如果钢好的估计不会弯成这样,也不能直接敲

网友:
再买一把

网友:
直接掰回来!

网友:
如果你认为你正在做的和将来做的事不值一把靠谱的工具,那就继续用垃圾工具。

网友A:
用伟哥兑水,泡上三天三夜应该见效。

网友B:
  钢材不行  赶紧扔了 ……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想换就去买,不想换的话按4楼意见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伟哥兑水,泡上三天三夜应该见效。

这个办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材不行  赶紧扔了 ……

不是自己的,不能随便丢。

网友:
放里上烤两个小时,衬它不注意的时候,用力掰回来

网友:
五金店买的尖嘴钳,掰硬塑料塑料没事尖嘴钳掰断了,属实没想到铁还没塑料硬

网友:
还能继续使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自己的,不能随便丢。

不是自己的还管它干嘛

网友:
这是柔性尖嘴钳?

网友:
简单,把胶套退了——烧红——砸正——淬火——发现打不开了,然后扔垃圾桶,拿起手机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