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逸扬风扇灯拆装

楼主(2023-04-27):
清洗餐厅的风扇灯,叶片油垢还是清除不了,干脆整体拆下来了。

网友A:
智能款式不错,不知道是有刷还是无刷电机?

网友B:
头一次见拆这种风扇吊灯内里结构还带齿轮牙条的

网友C:
有没有遥控,没遥控只能手机操作的话不好,哪天系统升级后APP没跟上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见拆这种风扇吊灯内里结构还带齿轮牙条的

估计是扇叶的开合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能款式不错,不知道是有刷还是无刷电机?

是直流电机不错,不过只有三档控制有点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能款式不错,不知道是有刷还是无刷电机?

异步电机和永磁都是无刷,调速异步电机不需要逆变桥价格便宜,永磁无刷有逆变桥驱动和霍尔价格贵。吊扇灯固定叶片耐用些,活动叶片担心1片卡住摇晃。

网友D:
灯怎么还拼接的

网友:
朔料件较多!

网友:
我买了欧普的,没有联网,我就接了个天猫的控制器,控制亮灯

网友:
叶片能收起来?

网友:
隐形风扇,带吸顶灯。灯的功率比风扇功率大。

网友:
这种风扇灯看着不是很重,拆卸起来貌似不是很麻烦。

网友:
能接入米家,还不错,就是不知道这齿轮耐用多久

网友:
看起来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
为啥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遥控,没遥控只能手机操作的话不好,哪天系统升级后APP没跟上就惨了 ...

带遥控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怎么还拼接的

3组16个LED拼接

楼主:
这款重量大概有10公斤,一个人还是可以搞定

网友:
漂亮的风扇。这种风扇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