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麻烦问下,这种钢怎么打孔

楼主(2023-04-27):
切刀手柄断了,这把刀买时好几十元,刀口还很锋利,想做个手柄,可是刀好像是纯钢的,特别硬,怎么打孔?打两个孔是横向好还是坚向好?

网友A:
钢材头部烧红了回火,或者电火花打孔,一般钻头是无能为力了

网友:
电磨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材头部烧红了回火,或者电火花打孔,一般钻头是无能为力了

没电火花,不想烧

楼主:
刚才看网上卖304钻头,准备买个试试。

网友:
用打不锈钢的钻头试试

网友:
把刀用封口胶全部包好,在要打孔的地方把封口胶开个洞漏出金属部分,比你本身开孔的尺寸略小一点,正极接金属,负极随便绑个螺母,放到浓盐水里面电解,估计就是10分钟的事情,通了以后,在稍微打磨一下就好

网友:
顶楼上,电解应该是最好操作的方案了

网友:
用金刚钻,夹在两片木头之间钻。另外合金钻头可以钻玻璃和磁砖,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激光打孔,电火花打孔,化学腐蚀都可以。

网友:
盐水,电腐蚀,很快的

网友:
这个恐怕一般的钻头不行

网友:
硫酸腐蚀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办法,只是要细心,慢慢来,同时注意保护非腐蚀区域,也千万别搞手上了。

网友:
理用初中化学大法,买点水回来,溶两个孔出来。小心哦

网友:
给玻璃打孔的那种钻头应该最方便。

网友:
买根钨钢钻头就好钻了,就是小贵。

网友B:
不想费事的话,还是洗洗睡吧,梦里什么都有

网友:
做个铁把钻好孔,找修车铺焊上,再打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想费事的话,还是洗洗睡吧,梦里什么都有

在梦里还能用尿滋两个孔呢

网友:
用含钴钻头打孔应该行,就是不锈钢那种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