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品益可编程定时器换电池

楼主(2023-04-27):
品益可编程定时器电池漏液了,买了同规格的电池。就是不知道焊下旧电池会不会丢失原程序,我说的当然不是自己设定的动作程序。我 觉得不应该,如果长期不用电池没电了,插上电源不还都是照样用吗?

网友:
怕地话先并上去再拆旧的...

网友:
我有个也是电池废了,用不上不想花钱折腾

网友:
应该不会丢失源程序,我的科德换过电池,一切正常。

网友:
能换电池的,换电池应该没事的

网友:
可以换电池。没事的

网友:
断电10~20秒钟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品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一个定时器不至于还需要电池保存程序把

网友:
不会丢程序的。

网友:
一般这种带编程的设备更换电池在20秒内完成不会丢程序的。

网友:
程序是固化的,换电池不会丢失

网友:
不会丢,只是自己设定的会没了

网友:
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
13楼的意思合理

网友:
断电会恢复到出厂设置,我遇到过,放着很久没去用,自己设置的就没了,时间也没

网友:
貌似PLC的话,电池失电会丢失程序。。。。。。

网友:
里面那个不是超级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