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解剖了灯条,缺两个零件,应该补充安装多大的零件?

楼主(2023-04-27):
灯条是好的。没事就拆

拆开看个究竟(24个LED)

开壳,原来里面就两个零件,其实是平板,为啥罩个大盒子?

一个桥整流,另一个YZ1000AEG 高壓線性恆流LED芯片。看还有两个零件折扣了吧?R2和C1空缺

这些数据24W不知道是否真实?

这两个地方缺零件R2和C1,要不要补充呢?

侧面看到凹凸不平的电路的连接(背面是铝板,看不透)

应该是这样连接的

请问:这两个缺de零件R2和C1,要不要自己补上去?如果补多大数据合适呢?

谢谢回复的朋友!

网友:
c应该是一个贴片电解,不过有空研究这个不如去听一会相声

网友:
就是,别折腾了,楼主听楼上说相声

网友A:
C1是输入滤波电容,R2是C1的泄放电阻,R2可选220K以上的电阻,C1可选容量4.7uF以上,耐压400V以上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是输入滤波电容,R2是C1的泄放电阻,R2可选220K以上的电阻,C1可选容量4.7uF以上,耐压400V以上的电解电 ...

谢谢回复,照办。

网友:
牛!加了那两个元件,灯条一下子就高富帅了--高配!

网友:
C1补上即可,450V10微法电解,上的电解留着长脚别剪脚以利散热

网友B:
2块钱包邮买的吧。

C1选400V以上的电解电容,越大越好。
但这种线性恒流的挺垃圾,驱动发热超过LED了。

网友(2023-07-01):
不加也没问题,反而限流电阻加大延长使用寿命好些

网友:
那个电阻位置不建议加,常规1206电阻耐压200V的,一般这个地方是2个串联的。要加的话加470K以上。电容用耐压400V以上,4.7-22UF,不建议太大,因为这个没瞬态抑制电路,电容大了后通电瞬间电流大

网友C(2024-01-02):
引用 网友B:
2块钱包邮买的吧。

C1选400V以上的电解电容,越大越好。

对的,灯条24Ⅹ3.3才直流79.2Ⅴ,翻下倍也才158.4Ⅴ,3倍才237.6Ⅴ,比400Ⅴ低太多,损耗巨大,比阻容差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灯条24Ⅹ3.3才直流79.2Ⅴ,翻下倍也才158.4Ⅴ,3倍才237.6Ⅴ,比400Ⅴ低太多,损耗巨大,比阻容差 ...

这个C1是跟市电并联的啊,不是跟LED并联,所以电压更大。

另外,即使假设C1跟灯条并联,如果过几天LED断路,那么照样有市电加到C1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