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研究一天,终于ARDUNIO上使用ESP01S四根线驱动LCD1602成功

楼主(2023-04-27):
网上找了好久,所谓的四线驱动,实际上都 是七八根线驱动。后来终于找到了,花了50分CSDN币下载,能显示字符了。但是屏幕因为是5V供电的,ESP01S只有3.3V,屏幕的字很暗,不知道这问题哪位大神有办法解决没有

实在不行,只能将就用了。

接线:SCL、SDA接IO0 和IO2,如果不显示,交换一下就好了
新的驱动 在附件里了,使用前先看使用说明。

国际惯例:穷人下载连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Mg4HLIRgpA7AL9yPRZ-dw 提取码: 4zu3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A:
说实话,如果不是体积等特殊原因,12864old其实更加好用,而且可以用u8g2搞一些图形显示

网友B:
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东西,下载下来看了下,就是个模拟I2C驱动I2C屏幕的东西。楼主应该是个新手,作为另一个新手友情提示几点:

1.别玩ESP-01模块了,IO太少价格贵,同价格可以买到12F,驱动你说的七八根线的屏幕就够用了。
2.楼主你现在驱动的屏幕叫1602,不是160.
3.你说的所谓4线的,实际上需要七八根线的屏幕是SPI接口的屏幕。一般需要5根驱动线+1-2根控制背光灯的线+2根电源线。这种SPI接口的液晶屏幕比较常见,也便宜(比如我最近买的屏幕才1块钱)。但是很讨厌明明需要8条线才能驱动却非要说4线驱动,妥妥的坑人。这点我作为一个新手也觉得很坑。
4.你现在4根线(2根电源+2根数据/时钟线)驱动的屏幕是I2C接口的屏幕,这个接口优点就是可以用比较少的线驱动,但是在液晶屏幕里比较少见,又因为少见而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如果不是体积等特殊原因,12864old其实更加好用,而且可以用u8g2搞一些图形显示 ...

OLED比lcd贵很多啊,新手不知道为什么要贵?不都差不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东西,下载下来看了下,就是个模拟I2C驱动I2C屏幕的东西。楼主应该是个新手,作为另一个 ...

感谢提醒。听君一席话,少走很多弯路啊。现在才知道有12f,接口多多了,价格还差不多,瞬间觉得亏大了。12f是不是买来不带插针的?顺便问一下,你1块钱的屏幕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东西,下载下来看了下,就是个模拟I2C驱动I2C屏幕的东西。楼主应该是个新手,作为另一个 ...

18年就有坛友用RC延时的方法【1602四线驱动模式加几个电阻电容】,实现2线驱动1602了。

网友:
其实就是 i2c 的 pcf8575 扩展io连接 1602
有这时间还不如看看 i2c 的 oled
或者普通的 spi 12864

网友C:
花了50分CSDN币下载,真有钱

网友:
这个需要好好研究研究,是个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了50分CSDN币下载,真有钱

没办法,找了好久才找到唯一的资源

网友D:
对啊,有iic转接板,直接用<LiquidCrystal_I2C.h>这个库就行啊

网友:
看得不懂,不过现在CSDN看什么都花钱,话说这个网站以前是不是做这个的啊

网友:
实在找不到资源就去淘宝,找卖屏幕的 产品详情描述里都有板子详情和代码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啊,有iic转接板,直接用这个库就行啊

这个库可以用在uno上,但esp01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样说,以前在阿mo还有2线驱动(加些小电容)

还是iic的转接实在
~~~~~~~~~~

网友:
楼主  在老坛,就发过4线的,只是STC的,原理一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67933

~~~~~~~~~~

网友E:
还可以加个595驱动1602,总共5根线,也是用的“4线”驱动1602的方式。1602好像只能并口,所谓4线也就是D0-D7从原来8线减少到4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加个595驱动1602,总共5根线,也是用的“4线”驱动1602的方式。1602好像只能并口,所谓4线也就是D0-D ...

正解,其实就8个IO变成4个IO,数据分高低位分别发送数据而已,并不包含正负极、背光、RES等待。

网友:
楼主,百度文件删除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