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劳士6W感应灯 亮度还可以 功率只有一半

楼主(2023-04-27):
狗市十块淘的,不算捡漏但看着做工还过得去,劳士这个牌子比较陌生,之前拆过他家的荧光灯消防应急镇流器感觉做工很赞,可惜当时没拍照,这个非消防认证的做工差些但也比某些山上的好不少,只可惜虚标依然很严重,废话多了些上图:

和论坛神器比较大小。

侧边和底部铭牌信息。

最外面底座是旋转固定的。

外部接线是一字螺丝固定。

拆开底盖,乍一看做工还是可以的。

电路板背面贴片空位比较多啊,应该是阉割版。

导线竟然是铝包铜。

板子正面元件特写。

和主板连接的感应小板,竟然这么大一张。

应该是热释电传感器控制IC。

正面就一个光敏电阻和热释电传感器,原来板子右边有几个空位,看有LED按钮开关和蜂鸣器猜测应该是有一个带蓄电池的消防应急灯版本。

通电亮度还可以,功率只有可怜的3.4W,几乎是标称功率的一半。
谢谢观赏!

网友:
看着很干净

网友:
做工和用料还算不错的!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灯珠散热差点。

网友:
这灯的做工和用料还可以。。。

网友:
看成了拆一个劳力士灯

狗市是哪?

网友:
我也看成劳力士感应灯了

网友:
奇怪,我也看成劳力士感应灯了

网友:
驱动看着还可以,灯珠貌似用的0.1W的3528贴片,想提高亮度,可更换0.2W以上的2835贴片灯珠或直接更换灯板。

网友:
这可以了吧,现在很多辣鸡灯是整流桥加电阻就完成不带感应的功能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感应器围了一圈电容真魔性

网友:
应急照明灯改制的

网友:
做工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功率小点,但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电路做工比阻容降压好,空载不发热。

网友:
整齐干净,大牌子。

网友:
10年前的东西,算是不错了

网友:
还以为劳力士造感应灯了。

网友:
这是劳力士的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