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两个网络模块

楼主(2023-04-28):
装修时买插座面板,
发现插座品牌的网络面板很贵
而兼容面板和网络可以分开买,两者之间有标准的卡口可以自由搭配

但这类裸面板塑料确实比插座品牌的差,
可能是我不会找,有购买经验的版友请帮忙推荐两个牌子吧

模块找到一种联威格朗的,结构设计合理,免工具压线,杠杆原理,

做个不完全拆解,分享一下

压线槽倾斜45°布置给好评,切口和网线的接触面更大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拆插座品牌的网络面板自带模块,就简单了很多

网友:
针脚是铜的吗

网友:
这个针脚真漂亮,看得口水

楼主:
为了过福禄克测试,设计和做工都得加强,用料更不能省,必须是铜啊

网友:
模块的PCB 走线应该有点讲究,1000兆一般没问题,,万兆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免工具压线还行,但感觉这种打线的有时会出现没打破皮的情况

网友:
我没有用过这种模块,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品牌错了,应该是联格威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工具压线还行,但感觉这种打线的有时会出现没打破皮的情况

只要铜片够厚,缝隙标准,我用过的都是100%通

但遇到线径缩水过于严重或非铜网线,

别说打线的,就连K1/K2压接端子都夹不住,

以前公司门磁坏了,我维修才发现是劣质网线,用掉十几个压接端子都连不通,换线又拉不动,最后只能剥皮拧线缠胶带。

网友:
这应该是镀金镀镍了吧 看图片挺好的

网友:
正品放心使用,仿品速度跑不上去; 潮湿灰多地方慎用

网友:
做工看着不 错,免工具压线用着方 便

网友:
如果网口在开放空间容易维护,那就放心用1元包邮的免打模块,实测几年下来没问题。
如果网口在柜子后等比较麻烦的地方,那用贵点的总是没错。
模块的损坏其实在。。。网头没把触点压倒位,导致插进后把弹片压瘪。遇到劣质网头,再贵的模块也白瞎。

网友:
能重复利用吗??

网友B:
空白面板 中间打孔,,水晶头直接接网线,省掉模块

万一有延长需求就买根跳线+直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白面板 中间打孔,,水晶头直接接网线,省掉模块

万一有延长需求就买根跳线+直接头 ...

我以前是这么干的,现在在暗盒内的网线末端用模块代替水晶头,就省去一个直接头,减少了一个接触点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只要都接好,网速没啥区别。

网友:
免打线的就是做起来方便。换换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