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IM卡与卡槽中的SIM卡如何切卡?随身Wi-Fi刷Debian

楼主(2023-04-27):
有成功经验的各位前辈,能给解答一下吗?最后,给个帖子链接学习一下

随身Wi-Fi刷Debian后,eSIM卡与卡槽中的SIM卡如何切卡?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基带的

用星海工具刷成高通全网通,我已经了解了。

哪位前辈有实际经验,星海工具全网通后,对中国联通与移动网络支持的如何?

网友:
你好,哪个链接买的?多少钱,谢谢

网友:
刷Debian的目的应该就是跑服务了,等于已经放弃原有的网卡功能了吧。
至于全网通对运营商的支持,更多的应该是硬件限制吧,比如他都不支持那个频段的话,你就算上个全网通的固件也未必能全网通,这种高通的没买到过到,买了两个(包括一个号称高配的)都是中兴微方案的,支持什么制式的网络,在原始固件里可以直接看到。

网友:
这种随身WIFI有很多版本,有的支持全网通,有的不支持,就算支持全网通的也有的不支持移动的某些频段,所以就算你破解了也不一定能顺利用上移动网络。另外有破解包刷进去就能切卡了,但是是原系统才行

网友:
我的就是中兴方案的,通过网页切换

网友:
能刷的只有高通410的那几个吧?

网友A:
切换esim
切换需要至少几十秒的时间
Debian
echo 0 > /sys/class/leds/sim\:sel/brightnessecho 1 > /sys/class/leds/sim\:sel2/brightnesssystemctl restart rmtfssystemctl restart ModemManager
切回内置将0和1换一下位置

网友:
zx297520v3  怎么折腾,教教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换esim切换需要至少几十秒的时间Debianecho 0 > /sys/class/leds/sim\:sel/brightnessecho 1 > /sys/clas ...

大神,openwrt有没有办法切卡
目前只能用卡槽的卡,内置eSim系统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openwrt有没有办法切卡
目前只能用卡槽的卡,内置eSim系统找不到

查看卡状态mmcli -m 0

切卡
echo 0 > /sys/class/leds/sim\:sel/brightness
echo 1 > /sys/class/leds/sim\:sel2/brightness
systemctl restart rmtfs
systemctl restart ModemManager

openwrt的话把echo 1改成echo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