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ASUS USB DAC声卡7.1声道 Xonar U7 MKII二代 CM6632AX+CS4398 拆机

楼主(2023-04-27):
ASUS USB 声卡 Xonar U7 MKII二代 拆机

1、信噪比达到了114dB
2、采样率达到了192KHz@16/24 bit
3、功率放大器(采用CM6632Ax芯片)

CM6632AX+CirrusLogicCS4398DAC+CS4362(7.1多声道数字模拟转换

一代二代区别就是这个CM6632A和CM6632AX其他都一样,还有就是背面帖纸标明了是MKII
CM6632A硬件有BUG,天气冷会偶尔无法启动,需要吹风机加热。通病,无解,国外很多列子,有兴趣可以谷歌(一代也不是100%会出问题,概率问题)。
CM6632AX解决了这个BUG,东西一样,性能也一样。

下面这个是一代的主板,只有CM6632Ax不同

网友A:
CM6632AX是USB音频控制器 这货支持DSD输出 这机器看着密密麻麻 好听吗?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怎么会有如此通病呢?

网友:
一直觉得外接USb声卡对接头要求高

网友:
用料挺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6632AX是USB音频控制器 这货支持DSD输出 这机器看着密密麻麻 好听吗?

主打游戏,非音乐

网友B:
舍得堆料 也算入门神器了

网友:
多次ad和da音质会受影响吗

网友:
堆的不错,信噪比 好高

网友:
电脑直出到功放不原味吗。

网友:
现在的板载声卡都很不错了,这种外置的已经很少人用了吧

网友C:
在使用创新声卡,感觉不错,比内置的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使用创新声卡,感觉不错,比内置的好很多

我之前也是创新SB1095  ,也用过akm44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使用创新声卡,感觉不错,比内置的好很多

电脑内置声卡一般都比较朦胧,不透

网友:
这个主控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
和老虎卡比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舍得堆料 也算入门神器了

对的,入门神器,CM6632AX+CS4398是经典配置,真不算堆料了,DIY的去看看才是堆料(最新的芯片ES9028,AK4493s等等,音频电容,指标不知道多高),这个是大厂机型也是全球型号,

据说usb声卡最难解决的是供电问题对声音的干扰

网友:
做工不错,asus的声音似乎偏向游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