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手)sm3281AB+intel的29F32B2ALCMG2(单帖)量产记录!

楼主(2023-04-27):
    本人新手一枚,最近在论坛狂量产贴,想学习下如何量产,于是上淘宝买些sm3281AB的板子练练手。

1、看下颗粒的料号是否对上,

2、植锡前先用电络铁加上焊油拖干净余锡,确保光滑平整。

3、植锡,先用锡粉抹匀,热风枪开320°,三分之一的风量吹,过程用镊子按住。

4、由于托子,就用磁铁来代替吧,对准点位,热风枪320°吹,等芯片自动归位即可。

5、上机,用CG查下。

6、上量产工具

7、点击开始量产,一步通过。pass

8、跑圈测试,完美通过。

符:由于手艺问题,风枪吹两次才能搞定。第一次虽然吹上了,软件识别容量也是正确的,但ID对不上号,
估计就是虚焊,然后风枪补焊,再上机识别,这次ID完全对上了。

只是本人第一次量产,前后共花了3个小时,在此记录下。

网友A:
磁铁不错,我一般是放餐巾纸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不错,我一般是放餐巾纸上

没有找到夹具,就用磁铁应付下

网友:
第一次都 这样,32G容量有点小了

网友:
磁铁好想法,我都是用高温胶带粘在快递盒子上

网友:
慕白会bga的

网友B:
好几年没玩U盘量产了,看楼主做的,手有点痒痒了。

网友:
恭喜入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几年没玩U盘量产了,看楼主做的,手有点痒痒了。

那就回归吧

网友:
bga比sop好搞多了

网友:
同新手 bga之前没搞过植锡老是大小不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