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LED48K510G3D电视 出现横纹,求助!

楼主(2023-04-27):
海信LED48K510G3D电视开机声音正常,屏幕出现横条纹,左面有黄色长方形,然后you'shang'zhi'xi逐渐变暗。是屏幕坏了吗?
电视是反着放着的

补充内容 (2023-5-5 19:25):
终结帖:屏烧了,决定放弃了,谢谢各位一路指导,感谢!!图在最后

网友:
非专业回答,一是屏坏了,二是排线,三是解码系统坏了,

网友:
先清理屏线接口 无果就没得玩了

网友:
首先考虑排线问题

楼主:
谢谢了,是这两根排线吗?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楼下高手来

网友:
上面的线拆了擦擦,再装上。
下面的线折下一个重新上电看看,是不是有半面正常。不能就换一个看看。
上B站找视频学一下,测几个电压有没有?

网友:
如果那几个电压不正常,可能是电容短路了,拆了就好了,电压正常就不好说了。

网友A:
对对对就是排线,清理再插

网友:
先换一个逻辑板试一下,逻辑板的问题很容易坏的,如果没用就是屏坏了。

网友B:
现在电视这么便宜.还是得看看维修成本.70寸都打到2000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对对就是排线,清理再插

排线擦了,没效果...

楼主:
电源板16V处电压18V

楼主:
5ⅴ值4.8V,12V值11.8,16V值18.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视这么便宜.还是得看看维修成本.70寸都打到2000内了

没见过这么便宜的

网友:
屏幕坏的概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这么便宜的

有的,红米那个70寸,特价的时候就有.我上次oppo65寸 1599买的.

网友:
机器坏了,换新的

网友:
逻辑板故障了

网友:
是机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