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这玩意可以搞个音箱吧,三套方案哪种好点

楼主(2023-04-28):
拆了个客厅音箱,想搞个2.1音箱放在房间里面听听歌
大喇叭 6.5寸的 8欧喇叭
两边两个小的分别是2.5寸的2欧喇叭

箱子后面是标注90W

现在有三套方案,麻烦大佬帮帮忙

一,保留大喇叭,两个2欧的小喇叭换成淘宝买的2.5寸全频段喇叭,然后买个2.1的功放板

二,保留大喇叭,两个2欧的喇叭不接线,当装饰用,然后找两个漫步者的拆下来的卫星喇叭,还是买个2.1的功放板

三,直接就是一个大喇叭,然后两个2欧的喇叭串联有4欧,就不是左右声道了,就一个出声音。

麻烦大佬给点意见

网友:
同款免费万用表

网友:
支持第二套方案,只是“两个漫步者的拆下来的卫星喇叭” 应该是两个漫步者的卫星箱吧

网友:
怎么搞都需要有2.1的功放

网友:
方案一花钱少利用率高。

网友:
方案一,两个小喇叭上分别串一个2欧的水泥电阻,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理论上有全频喇叭的,但实际总有缺陷,看照片小的应该是中音,你可以试音感觉一下是否有不足,可以接受的话都不用改,觉得中音太多的话就串电感电容来衰减掉一点,串电阻也行,只是电阻几乎是全频衰减,不利于高音。

网友:
反正都是折腾,各种方案都试试呗

网友:
这个万用表,输入阻抗只有1兆欧。

网友:
我的这个表,表笔线已断

网友:
做低音炮的话,2个小喇叭保留但不要接线。做全频的话,都保留,2个小喇叭串联后再串一个几UF的无极电容和大喇叭并联。

网友:
个人认为第二种好点。

网友:
再改个蓝牙连接,齐了。

网友:
都试下看,实际出真知

网友:
反正花钱都不多仨方案全部折腾一遍也可以。

网友:
方案2吧,既然有拆下来的卫星箱,那这个改成低音炮最合适了,不过方案二还得增加两个独立的卫星箱,也得给卫星箱单独接线和摆放,不知道楼主是否有放卫星箱的地方。如果没地方摆卫星箱那就选方案一,一个箱子齐活!

网友:
支持方案一,有全频有低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