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眼仔,今晚带你出去玩!RovyVon锐孚S23户外战术手电开箱简评

楼主(2023-04-28):
四眼仔这个词来源于广东话,指的是带眼镜的男孩子,通常用在粤语里,是对戴眼镜的男生的一种戏称.其实四眼仔并不一定是弱鸡,有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可怕实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四眼仔并不是一种恶意的称呼,而是一种比较亲切、幽默的说法。
而本文里面说的四眼仔则是一款工具,准确的说,是RovyVon锐孚S23四核4000流明的一款超级震撼的户外战术手电。
天气渐暖,户外景色渐浓,踏青,露营就成了年轻人,或者说我这类半大不小的老年人心中渐渐按捺不住的一种骚动。当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出门前先准备一款得心应手的照明工具才是正道。这不,物色了好久,这款RovyVon锐孚S23四核4000流明的战术手电到手了......
四眼仔,今晚带你出去玩.........

包装
S23手电包装采用黑色为主色调的硬纸质盒子包装,正面主要是手电主体照片,品牌型号和最大光通量字样。

背面是一些具体介绍和一些参数,以及下方的商家地址和品牌型号颜色及联系方式的标签。包装盒顶部带有悬挂孔方便悬挂。

整体配置如下:主角S23手电一只,内含三星21700平头锂电池一颗,充电线一根,说明书一份,密封胶圈以及手绳等。

细节介绍
扭开尾盖,可以看到商家细心地在电池尾部放置了一个透明绝缘片,这个绝缘片可以更好滴保护电筒电路在运输途中不会接通正负极。使用时,或者第一次拆开手电要把它拿出来。

尾部平坦,上面有磁铁样式的提醒,告知用户这款手电可以吸附在铁质物体表面,在特定场景下可以解放双手方便做更多的事情。

尾盖边缘有缕空双绳孔,绳孔边角都经过了处理,不会伤到手绳。这款手电整体设计很用心,细节完美,后续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设计师是用了心的。

下图可以看到尾盖内已经氧化的螺纹和端面导电的结构,可以看到尾部镀金双弹簧,相对其它弹簧来说镀金弹簧导电性能更好。正极也是弹簧,双弹簧结构在使用中震动磕碰可以压紧电池避免跳档。

下图白色切面为端面导电的接触面,端面导电一般设计螺纹稍长一些,主要是应付日常的磨损,这就显得扭紧了还会有个小缝或者行程未到头的感觉。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

S23配置有不锈钢抱夹,抱夹可以使手电很方便的卡在皮带上,包包上,裤袋上。不过卡在皮带上要求皮带不能太厚。

S23设计很不错,自上到下完美对齐,颜值爆表,手感舒适。尤其机械拨盘开关,掌控战术和日用模式,轻松切换关闭,防误触,单手即可操作。

侧按键周边压环高出电筒平面,按键缩进少许,操作起来十分方便舒适,哪怕是晚上也非常容易触摸。由图片可以看出,手电的侧按位置符合人体工程学,握住手电,大拇指可以轻松放在侧按键上,操作起来不会感觉疲劳。

整体颜值比较高,设计优秀,手感舒适,做为一款21700的小直筒,体积不大,轻量化制作,结构紧凑,携带方便。

头部设置4个指示灯 用于显示电池剩余电量。 关闭状态点击金金属开关和每次切换模式,均会显 示剩余电量。亮四颗灯代表电量为60%-100%,亮三颗灯代表电量为40%-59%,亮两颗灯代表电量为20%-39%,亮一颗灯代表电量为5%-10%,红灯亮起代表电量小于5%。

使用一颗平头大容量5000 MAH的21700锂电池,续航能力出众 ,30流明节能模式下使用时间间长达64小时。

S23手电设计有TYPE-C接口,充电口增加三防保护盖,可以有效防水,防尘,防泥沙。type-c充电口大家都很熟识,常用。

当红灯指示灯亮起提示电量不足时,请及时充电,2.5小时可以快速充满,充 电状态为蓝色呼吸灯,充满为绿色指示灯长亮。

尾部整体平坦,只要是稍微平整的地面,都可以把它竖起来。这样方便晚上应急,可以暂时充当台灯,当然,如果有合适的柔光罩效果会更好一点。

尾部强磁吸功能,平坦的磁性尾盖,可平稳倒立或吸附于铁质物体照明,释放你的双手,在工作中,或者检修作业中给使用者带来方便。

S23配置光面杯,攻击头上镶嵌了四颗坚固陶瓷珠,对于突发、应急事件,可以轻松破窗,逃生救命。

双面镀膜防刮光学镜片,高达99%的透光率。镀膜的作用是减少反射光的强度,从而增加透射光的强度,使看到的物体更清晰,更大限度的利用手电光。镀膜原理是用高电压电子枪将:二氧化锆(ZrO₂)、二氧化硅(SiO₂)、ITO(增加镜片导电抗紫外线)、HT-100(防水膜,防止老化和氧化)……几种药品汽化,均匀分布在镜片表面。

采用四颗进口CR EE XP-L HD灯珠,高光效持久耐用,灯珠独立恒流驱动,光强可达9000凯德拉 射程可达200米。下图可以看得出做工不错,细节处理超棒。

频闪就是在一个电器的屏幕里看另一种电器的屏幕,另一种电器的屏幕会有一条亮线从屏幕的底部推移到顶部,又从底部出现。这样无穷下去,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图像在闪烁。眼睛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下会造成头痛和眼疲劳、引发光敏性癫痫病、导致视力下降和注意力分散等问题。下图是使用相机拍摄到的低亮档状态图片,没有发现频闪。

简单测试
官方数据:
整体长度:尺寸:140mm*30mm
重量:188g(包含电池)
经过实际测试,误差不大。

对于防水性能测试,这款S23主要是侧按,攻击头压环、充电口,尾部连接方面密封问题,经过简单测试,目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这款S23手电进入2200流明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27.9摄氏度,无风,静态,测试时间5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关于照度及续航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这款S23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时使用配置的21700电池。

S23做为一款易携带,操作模式容易切换的随身工具,其性能还是很不错的,以下仅仅对4000流明户外表现做了测试,效果挺好。

总结

S23手电设计优秀,颜值爆表,手感舒适,属于一款紧凑型易携带的小型战术随身筒,使用效果不错,送人也非常有面子,值得推荐。

网友:
比奈特科尔E4K多了尾部磁吸和头部攻击破窗功能。这个是筒身C口直充比E4K的C口电池适配性更好。E4K的电池有76mm长,绝大部分充电器用不了,如果不用C口直充电池的话,只能用可以充26800锂电的充电器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