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G9 LED灯泡感觉有频闪,拆解看看做工

楼主(2023-04-28):
家里新买了几个G9的LED灯泡,直驱的,总感觉有频闪,手机摄像机快门开到1/60就闪了,1/100更是闪出一条条黑线。拆开来看看做工

总体外观,陶瓷插座

壳子是塑料的

顶部有两个焊点,能把电路板抽出来

电路板特写,PT4515LED驱动两片,一个桥堆,几片电阻,这东西闷在陶瓷的小壳子里估计会很快被热死。

整片电路没有电容,是不是这个原因频闪比较明显?

网友:
LED本来就是脉冲驱动,不过是频率很高,安装电容就变成直流驱动了。

网友:
感觉用料一般

网友:
居然还有驱动芯片。

网友:
好一点的镇流后边有颗钽电容,自己加个电容也能解决频闪问题,貌似上面C1位差一颗电容

网友:
PT4515方案的单段式线性恒流源,点亮后有频闪,加电容会有所改善。

网友:
这种破烂体积所限,无论是驱动,还是散热,还是功率,都一塌糊涂

网友:
居然有芯片

网友:
我以为是串联电阻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体积太小,发热厉害。

网友:
这结构,散热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