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2+镁光3D SLC M26A/M16A SSD

楼主(2023-04-28):
1CE的实际性能测评 120G QLC能开32G SLC

寿命降至的QLC开成SLC是大打折扣的 事实证明 QLC 1000PE SLC 30000PE 不知道真假
这里测试固件的颗粒拆的烂片测试的只能开ddr100 如果ddr200的话 读取应该是500写入400全盘不掉速

睡醒了再搞几片正常的QLC去跑,具体评测估计要去拆全新QLC 才能试出真实PE,但是惊讶的发现SLC MODE并不会让ECC 下降

DDR100并没有性能很大的突出 睡醒了发DDR200的,过段时间有空公开点新鲜点的固件。
淘宝京东有很多号称SLC U盘 贵或者便宜 坛友们小心点 都是瑕疵片开的QLC 没有给你开成PSLC 3281配PSLC 全盘速度在110-150的大文件写入。

直接做了个1T的 N18开SLC 跑的DDR400

开SLC这个性能是真的猛,写入435M完全不虚,除了4K不足之外,这性能差不多追上2258H了。找多一颗做个512G SLC玩玩
QQ交流群:383679057

网友:
想自制固态盘?

网友:
QLC
TLC
MLC

想搞成SLC比较累啊

网友A:
反正我是不信xlc自宫成slc有真正slc的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是不信xlc自宫成slc有真正slc的命

按照原理来说,的确算SLC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是不信xlc自宫成slc有真正slc的命

没有用的,要是真有slc的寿命,东芝的7s2f什么的也就停产了,现在东芝的slc一直在生产,22年的出厂的东芝slc只不过全部改成铠侠罢了,还有谁能比闪存的发明者东芝更懂闪存?

网友:
这是真的在玩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的,要是真有slc的寿命,东芝的7s2f什么的也就停产了,现在东芝的slc一直在生产,22年的出厂的东芝 ...

事实上东芝生产的SLC有B4的,7S没停产是因为某些老设备不能支持最新3D-SLC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原理来说,的确算SLC了

我不信,你前几天还在疯狂踩PS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信,你前几天还在疯狂踩PSLC的

别,让我吹吹好不好,不做的时候踩,做出来了就要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的,要是真有slc的寿命,东芝的7s2f什么的也就停产了,现在东芝的slc一直在生产,22年的出厂的东芝 ...

S2F已经停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东芝生产的SLC有B4的,7S没停产是因为某些老设备不能支持最新3D-SLC罢了 ...

问题是那个是4BIT的 太少主控支持了

网友E:
改slc 你说数据保存时间长读写快这个没错  但是寿命变长  这个根据在哪?不论改什么模式  你还能改变硬件?  它防漏电层出厂就已经是定的了  我觉得它tlc是多少寿命改成slc还是多少寿命     毕竟没改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slc 你说数据保存时间长读写快这个没错  但是寿命变长  这个根据在哪?不论改什么模式  你还能改变硬件? ...

不漏电 寿命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slc 你说数据保存时间长读写快这个没错  但是寿命变长  这个根据在哪?不论改什么模式  你还能改变硬件? ...

而且,主要是这个颗粒 镁光敢宣传SLC,那就是SLC的寿命 ,封装决定耐高温和最低耐温罢了。又不是HY。不过写烂了的QLC再再开SLC没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漏电 寿命增加了

不漏电那是绝缘层的事  并不是说存一个数据跟存四个数据能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漏电那是绝缘层的事  并不是说存一个数据跟存四个数据能影响的

说到栅极,我猜测有一部分三星的tlc的漏电层和mlc一样厚,一个颗粒封装了那么多的die,tlc qlc如果是开slc模式,应该是速度提不上来,甚至速度下降,一个数据写入4遍,甚至更多,那样还不如直接raid

网友F:
无论是qlc还是TCL 还是slc,,,那个绝缘层都是完全一模一样,不存在什么厚薄区别。寿命长短影响的因素很多,改slc写入损耗降低好几倍,,电荷余量增加好几倍,抗干扰性又增加好几倍,,所以tlc改成slc擦写寿命几十倍的增加。至于检验那就很简单了,,改成slc后全新颗粒基本上跑rdt设置ecc3都能过,体质更好的甚至能过1过2,,相比tlc的ecc阀值那都是几十倍的提高。如果改后的Ecc阀值区别不大,那只能说明固件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无论是qlc还是TCL 还是slc,,,那个绝缘层都是完全一模一样,不存在什么厚薄区别。寿命长短影响的因素很多,改s ...

损耗  电荷量那是芯片内部控制逻辑    不是改slc就能改变的   ecc本就是挑垃圾片用的 正片不用这玩意  它校验寿命更是天方夜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损耗  电荷量那是芯片内部控制逻辑    不是改slc就能改变的   ecc本就是挑垃圾片用的 正片不用这玩意  它 ...

第一次听说正片不用ecc校验,,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