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电源S-350-24改装配图和说明

楼主(2023-04-28):
明纬电源S-350-24改装配图和说明

网友A:
提供下面几点建议及注意事项供参考:
1,辅助电源高压输入不要这样接,主电源和辅助电源310V整流后对接(使辅助电源的高压输入和主电源的高压输入同步上升和下降)。
2,辅助电源尽量用12V以上(提高到16-24V最好)
3,J15位置增加20K电阻后,最好在此电阻上再并个104(耐压100V以上)电容。
4,R25移到J12位置的话,原R25位置也要短接{楼主移动R25只是换个位置,让此电阻和其它的电压采样电阻R32 R31 J15(换20K)在同一位置,对改善温度特性是有好处}。

网友B:
多谢分享,这样改后稳定么?

网友:
优秀文章加上3楼补充,完美!立马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分享,这样改后稳定么?

目前使用正常  不过每次通电还是需要调整一下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提供下面几点建议及注意事项供参考:
1,辅助电源高压输入不要这样接,主电源和辅助电源310V整流后对接( ...

师傅下午好!我的炸过一次机。快递给卖家修好了!他说是可以的!回来发觉能调电压,不能调电流。拆开看。不小心220V短路。碰到电源外壳了!看了电路板上没有东西烧掉,后面上电不能调电压,不能调电流。电压上机一下有1点几V.后面都为零。调没有反应。494换过。换成7500B.还没有坏之前换过。现在测量7500B每个脚的电压正常。可调电阻,调节2脚电压有变化。15脚电压没有变化!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麻烦讲讲。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下面几点建议及注意事项供参考:
1,辅助电源高压输入不要这样接,主电源和辅助电源310V整流后对接( ...

我翻过你以前发的贴。没有找到问题!谢谢!

网友:
我的炸过一次机。快递给卖家修好了!他说是可以的!回来发觉能调电压,不能调电流。拆开看。不小心220V短路。碰到电源外壳了!看了电路板上没有东西烧掉,后面上电不能调电压,不能调电流。电压上机一下有1点几V.后面都为零。调没有反应。494换过。换成7500B.还没有坏之前换过。现在测量7500B每个脚的电压正常。可调电阻,调节2脚电压有变化。15脚电压没有变化!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麻烦讲讲。谢谢!现在没有卖家的改动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师傅下午好!我的炸过一次机。快递给卖家修好了!他说是可以的!回来发觉能调电压,不能调电流。 ...

你如果对电子完全是小白,修开关电源是比较麻烦的。
除了检查494(7500B)外,还要检查功率级,推动级,另外你碰线过,不知310V电压还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对电子完全是小白,修开关电源是比较麻烦的。
除了检查494(7500B)外,还要检查功率级,推动级,另 ...

早上好!高压部分好像没有问题!我在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