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一个电动喷雾器充电器

楼主(2023-04-28):
我昨天刚修一个这种充电器!故障现象是绿灯长亮,输出6v,拆开发现输出滤波电容崩!光耦边上一个电阻焦!8550崩!换好后输出14.5吧,充电红灯亮,充旧电瓶一夜不转绿灯!充新电瓶正在试验是否转灯!不行的话还得研究研究改一下转灯功能

网友A:
将喷雾器改成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喷雾器改成手动的。

我想先研究研究转灯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先研究研究转灯功能

嗯!研究好了再改成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研究好了再改成手动的!

有个事没跟你说!我买了俩新电瓶!换完后发现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先研究研究转灯功能

没有用,手动就可以喷、、、、鸟。

网友:
我在想把手动的改成电动的

楼主:
这个手动的

网友:
喷雾器真全呐!

有手动的了,那就接着折腾电动的。实在搞不好,再改成手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先研究研究转灯功能

转灯很简单,一般是次级有一个阻值很低的检流电阻,取这个电阻上的电压进LM358与预设值比较来控制红绿灯的亮灭,也就是说充电电流低于某个值时就会转绿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转灯很简单,一般是次级有一个阻值很低的检流电阻,取这个电阻上的电压进LM358与预设值比较来控制红绿灯 ...

你这样只是转灯,根本没有停充啊,时间长电池不鼓包吗?

网友D:
只要电压不太高,转不转其实没什么吧?铅酸充满本身还是会有个小电流充电吧,不过有灯更直观

网友:
很可能老电瓶也坏了

网友:
安全起见,买个新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灯很简单,一般是次级有一个阻值很低的检流电阻,取这个电阻上的电压进LM358与预设值比较来控制红绿灯 ...

没有358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只是转灯,根本没有停充啊,时间长电池不鼓包吗?

市面上的铅酸充电器,基本都是这样的,虽然转灯但是实际还是会以很小的电流充电,电流很小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那就要分析一下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电压不太高,转不转其实没什么吧?铅酸充满本身还是会有个小电流充电吧,不过有灯更直观 ...

不行!不转绿灯人家就认为没充满!就认为修理技术不行!

网友:
估计就是测个截至电压,控制转灯的

网友:
看完第一行字的描述,
是个山上的充电器,还是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