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台达128点的PLC

楼主(2023-04-28):
台达128点位PLC数控机床上使用的!做工精细,满满的电子元器件

网友A:
这种东西 稳定度是极好的

网友:
线怎么全剪了

楼主:
设备淘汰下来的,

网友B:
这玩意儿要懂编程用处还是挺大的

网友:
真够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 稳定度是极好的

PLC稳定度是没的说,板上都打满一层防水胶,机器用坏了,PLC模块还是好好的,设备当垃圾处理,就把PLC模块拆下来了,拿着剪刀就是卡卡卡,线全部剪掉,PLC取下相当容易,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要懂编程用处还是挺大的

几十万的设备上也就是一个PLC,一个触摸屏,加上其他各种感应小开关,就组成自动化设备了,当设备淘汰后,整套设备当废品处理才一两千,所以工厂淘汰的东西里面还是有好宝贝的,不懂的人就当垃圾扔了,放在仓库也用不上,对吧,

网友:
做的那么精细

网友:
需要编程才能用吧。

网友:
这个点数的,价格不菲!
谢谢分享~~

网友:
用过台达的PLC,编程方式一点都不习惯还是codesys好用

网友:
工业品质量就是不同

网友:
这线剪的真艺术

网友:
输出不是继电器是光耦加可控硅吗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个准备当垃圾卖的坏设备,就是流程没走完,到时卖垃圾时拆下来。

网友:
希望国产PLC赶超一下

网友:
整齐,看着就是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