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迷你蓝牙鼠标拆解,有谁知道lk旁边的接口是干嘛的?

楼主(2023-04-28):
迷你蓝牙鼠标拆解,有谁知道lk旁边的接口是干嘛的?

网友:
貌似没接什么,空脚?

网友:
切换蓝牙和2.4G的?

网友:
看着那么像晶振的位置!

网友:
那个位置可以焊一个隐藏按钮,用来对码什么的

网友:
鼠标够苗条的,感觉背面画的应该是个按键的位置

网友:
看上去像接微动开关的预留焊盘,楼主焊一个试试看会发生什么。

网友:
烧录接口吧

网友:
调节DPI的按键吧

网友:
通电状态下碰一下试试,可能是切换2.4G和蓝牙的,或者是切换DPI的...

网友:
像似按钮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