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小米2平板升级4g运行内存

楼主(2023-04-28):
小米2升级

网友:
4g运存也不太够

网友:
运行内存再大,价格就高了,老机器,不划算

网友:
这种操作 要怎么练习

网友:
4G还是稍小了点

网友A:
小米平板2代好还是1代好?最近入了个一代感觉用着还行,就是安卓版本低了有些APP得一个个找兼容的老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平板2代好还是1代好?最近入了个一代感觉用着还行,就是安卓版本低了有些APP得一个个找兼容的老版本。{ ...

1代就不要折腾了,卡的一B

网友B:
锡浆用的多少度的,217度我也搞过内存,每次温度掌握不好,后来都 是用158度无铅锡

网友:
小米2升级,比较老了

网友:
老设备好多APP都不支持了,家里有个要找个能用的软件好难

网友:
必须要WIN升级才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平板2代好还是1代好?最近入了个一代感觉用着还行,就是安卓版本低了有些APP得一个个找兼容的老版本。{ ...

不是安卓版本的事儿,是小米平板2的阿童木处理器是x86架构的,不像大多数安卓手机采用的arm架构,所以很多软件不兼容。

最好从应用商店里下,那里面的app是兼容的,只是数量不多。

网友:
这个不错,回头试试

网友:
太老了折腾的必要性不高

网友:
老机器,加了内存,提升大吗?

网友:
性能提升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锡浆用的多少度的,217度我也搞过内存,每次温度掌握不好,后来都 是用158度无铅锡 ...

含铅比较好一点,158°的维修佬,做过几次bga,基本一次成

网友:
手艺不错,不过z8500基本也就上个网页,4g感觉用不完啊

网友:
主要是动不动死机,掉无线忍不了

网友:
4#发的啥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