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接个固定降压电路这样能行吗

楼主(2023-04-28):
用于加热PTC,电源是交流15-20V可变,现发热过大,需要降低电压,串一只二极管仍然热,需要进一步降压,如图用7805在线降压行得通不?

网友:
搞NE555加MOS或者三极管用占空比控制。。。

ptc是自恒温材料,如果温度不用调整,可以更换小功率低温PTC

网友:
可以PWM啊,不会买模块啊,比这个方法好得多

网友:
只不过发热从二极管转移到7805而已 线性降压就是这样

网友:
线性降压压差大,电流还大,那稳压管承受的功耗也大,如果电流大最好上DCDC芯片降压。

网友:
7805,才1A电流,还得加散热片,你自己算........1A电流,用在PTC什么感觉

网友:
先确定电流跟得上吗?

网友:
ptc标称电压多少,不需要用7805如此精确吧

网友:
你的电源是交流,7805是直流降压。需要降压,拆变压器绕组不就好了么

网友:
PTC是恒温的,简单处理不行。

网友:
7805是线性稳压器,降的电压全部消耗到稳压器上了,7805本身也承受不了太大的功耗,会热保护。最稳妥的办法可以用555做个PWM驱动MOS管来进行功率调整

网友:
交流的话,买个可控硅调压的模块

网友:
7805承载的电流不够加热模块使用,放弃这个想法吧。按二楼的方案来。

网友:
7805最大1.5A电流,能有多大功率?

网友:
啊?这种电路真是脑洞大开

网友:
最好上DC-DC芯片降压

网友:
这个电路7805能工作吗。

网友:
压降都在7805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