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4S店检测蓄电池寿命还有58%,建议我更换掉,大家觉得是否有必要

楼主(2023-04-28):
车子用了近6年,每年1万公里。打火都是一次启动,没有失败过。我感觉还能用一段时间。

补充内容 (2024-11-4 14:16):
今天车子启动趴窝,电瓶终于退休了,算了下多用了一年半时间。已经京东下单,等下就来人上门更换了,更新: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216-1-1.html

网友:
如果你自己搭电方便的话,可以用到电池启动不了再换,我就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
这东西,主要看万一被抛在路上了有没有办法,如果就是上下班开开,万一打不着影响不大,那就等打火不畅再换也没事

网友:
经常开的话,可以再过些时间换。

网友:
如果用车频繁,不换也没问题,就怕长时间搁置,我家的也是用了6年,电池谁衰减,冬天长时间没有动车,结果用的时候打不着,还需要找朋友过来搭电,最后换了。

网友A:
准备个便宜的启动宝就行了,需要启动宝启动的时候就换新电瓶,还不至于被扔路上,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准备个便宜的启动宝就行了,需要启动宝启动的时候就换新电瓶,还不至于被扔路上,我就是这么干的 ...

是个好办法,既能把剩余价值用完,又不会抛在路上。

网友C:
此类测试仪器说明书载明低于45%才建议更换,电池一般不会突然失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好办法,既能把剩余价值用完,又不会抛在路上。

好什么好,启动宝难道不要钱? 200多换新电瓶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纠结容量,只要连续做几次 启动-熄火 个人感觉能连续启动3-4次就没问题,2-3次也能接受,只能启动1次那就赶紧换,隔几个月这样检查一下就行

网友:
继续用吧,不放心的话可并联一个几法拉的电容。如果长时间不开,可将负极取下。

网友:
继续用吧,打不着火再换

网友:
内阻有没有测试一下,内阻很大也不行的,我的带启停的,那真是,天气不好就可能启动不了,一不小心就启动不了,最后换了,带启停的电池是真的贵

网友:
簡單的原則:超過3年的電瓶 如果有一次無緣無故的缺電無法啟動(不是長時間聽音樂或者忘記關大燈或者車內的閱讀燈等電器設備)只要發生一次 就建議更換電瓶。
不要去想榨乾電瓶或者節約資金   因為你無法預測下一次電瓶失效是在什麼地方什麼場合 也許給你帶來的經濟損失更大  耽誤更多的時間

网友:
这检测水的很,你叫他测一下新车的电瓶看看是多少

网友:
经常用车的话,就不着急换.........现到处都有车,实在启动不了时,跟别人搭个电就是,或者直接让送电瓶的送过来换就是了,都是上门安装。

已经用了6年了,超值了..........

千万别去搞什么应该充电宝之类的,吃力不讨好的东西,没啥用,等你要用时,它并不一定能启动。出钱不讨好。换个电瓶才是最经济的

网友:
啥时候打火困难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类测试仪器说明书载明低于45%才建议更换,电池一般不会突然失效的

经验告诉我,都是突然失效的~
特别是经常上下班用车的,突然去跑个高速下来,第二天启动不起了,我更换过3次电池,都是4年半不到点

网友:
想想我那车又有个把月没开了,五一找时间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