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有个模块,5v可以正常使用,3.3v不能正常使用,怎么办?

楼主(2023-04-28):
这是个433m接收模块,我放在uno上,用5v供电使用没有问题,但是放到esp01s上,3.3v供电就用不了。大神们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A:
可能除了使用双电压电源外,好像很难找到一个省本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除了使用双电压电源外,好像很难找到一个省本的做法。

怎么接线呢?模块vcc和gnd接5v,data接3.3v的单片机IO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接线呢?模块vcc和gnd接5v,data接3.3v的单片机IO吗?

单独供电,GND相连

网友B:
3.3V升压到5V给VCC供电,然后通信引脚间串接一个300欧的电阻。

网友:
宝上大把升压模块,便宜到死。。。放心用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676-1-1.html
esp8266 433/315 3.3v接收+屏显 完全没问题
问题只是 没天线 传输距离就1-2米

网友:
用升压模块

网友:
要么买低压的模块,要么双电源

网友:
5V的电源还是比较好找的,直接使用比较香。

网友C:
都用8266模块了还用433模块干嘛?都是通信的,如果觉得8266距离太近那就只用433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升压到5V给VCC供电,然后通信引脚间串接一个300欧的电阻。

大神,这个300 欧是怎么算出来的?还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用8266模块了还用433模块干嘛?都是通信的,如果觉得8266距离太近那就只用433就可以了! ...

家里灯是433的啊,以前433一套下来比8266便宜

网友:
那你得看看你的433模块是否不支持3.3V供电?

网友:
可能是你的433模块里有5v转3.3v的LDO芯片,直接接3.3v输入没有压差LDO输出不工作。
可以找一下LDO的输出引脚飞根线出来接3.3v就可以了。

网友(2024-08-21):
手里有个板子也是这样,用的5V

网友:
3.3V升压到5V给VC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