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QB9全自动智能换档交直流钳形万用表,拆

楼主(2023-04-28):
能测直流还是很方便的,就是开机不能自动归零。测电容功能也挺好,测电阻反应也很快。

內部

內部

参数

参数

网友:
看到一个大牛屎芯片

网友A:
这宣传图夹的两根线是认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宣传图夹的两根线是认真的吗?

你没看这是同一颜色的两根线?

网友B:
没有旋钮触点磨损问题,测直流怕磁场干扰。型号表只有最贵的能测直流,间接侧磁场计算电流,小电流精度低,大电流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旋钮触点磨损问题,测直流怕磁场干扰。型号表只有最贵的能测直流,间接侧磁场计算电流,小电流精度低, ...

确实如此,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宣传图夹的两根线是认真的吗?

谁知道呢,夹两根线,表上还有数字,奇怪不?

网友:
无接触的测交流电流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测直流的不便宜吧,做到白菜价那就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宣传图夹的两根线是认真的吗?

看球换头像了,差点没认出来

网友:
支持直流的表价格都不便宜。钳表主要方便,特别是大电流环境。

网友:
现在的这种万用表可以称为是智能万用表了

网友:
能测直流电流的价钱不便宜吧?

网友:
看到大牛屎芯片

网友:
钳表主要是方便,个人感觉有点不太准呢。

网友:
以前很火的

网友:
这牛屎真丑,不圆不光

网友:
问一下各位大佬,qb9和qs9那个好一点。

网友:
牛屎块拉低了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