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直流开关电源电流超过1A多就会停止输出

楼主(2023-04-28):
30V5A可调直流电源  电压电流调节正常。小电流下正常工作,电流超过1A多(具体值确定不了)就停止输出了,电压稳定、电流归零并不会自行恢复,关机重开后会重新输出,超过1A多再次归零。求解,谢谢

----------------------------------------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信息 电源是兆信的KXN-305D.  电路图找不到。

另外 低电压下短路正负极,电流可以达到额定的5A输出不断流。

网友:
这个问法不好回答,电源型号你都不照出来,更别说电路图了,没图再高的手也够不到。
只能这样分析:1、检流电阻变值。2调流电位器故障。3,调流运放及周围阻容电路故障。4、有些高压开关管上也有限流电阻,这个电阻变值也会这样。5、如果有可控硅保护,还要查保护电路。

总之没型号,没图没法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赞成楼上的意见,电源型号不知道,只能猜了。

网友:
2楼说的很详细了,慢慢查吧

网友:
检查一下过功率保护的设定值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过功率保护 受哪个件影响

楼主:
继续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求指点

难啊!没有电路图很难找到问题

网友:
感觉挺复杂的,小白无从下手

网友A:
是你左侧的限流保持指示红色灯亮了保护动作啦,调上方两调节器旋钮到右顶端可以解决吗?不会是你不会使用吧?

网友A:
电路图见兆信RXN-305D线性电源维修记《检查维修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9196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左侧的限流保持指示红色灯亮了保护动作啦,调上方两调节器旋钮到右顶端可以解决吗?不会是你不会使用吧 ...

不是人为限流了,电流调节到最大5A。但是使用中比如20V笔记本电压下,电流只能到1A多点就会回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见兆信RXN-305D线性电源维修记《检查维修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多谢帮忙找资料,我这个是开关电源KXN-305D,您查到的是线性电源RXN-305D,不太一样。

楼主:
视频说明一下 电流升到1A多就归零。

网友B:
可能是带不动负载,芯片供电电路的电容50v,47uf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带不动负载,芯片供电电路的电容50v,47uf换看看

谢谢 按你说的试一下再反馈

网友(2023-06-05):
不知你的笔记本电脑是哪种配置,启动瞬间,电流极有可能会超过5A(尽管你的电源因采样速度的限制,显示电流才1A多),建议使用功率电阻做负载,稳定地测试你的电源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