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喷雾器充电器已修好

楼主(2023-04-28):
充电器之前是绿灯长亮,输出6v不能充电!输出25v滤波电容崩,光耦1k电阻焦!s8550焦崩!更换后输出电压14.5v!红灯亮!充满电后不转绿灯!检查又发现输出的2.2欧姆电阻开路!没有2.2欧姆电阻用一个1.5欧姆代替后充电转灯正常!它与一个4007二极管并联,充电电流大时候二极管正极在0.7v控制s8550控制红灯亮,充满电时电流减小了二极管正极电压低于0.7v控制s8550控制绿灯亮!

网友A:
为什么会炸8550,这玩意只管指示灯哈

网友:
记着之前网上几块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炸8550,这玩意只管指示灯哈

不知道啊!25v电容和光耦电阻也都
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炸8550,这玩意只管指示灯哈

也没有可能是用这个给电动车充电去了!这个插头跟电动车一样!插上还不啪一下!电容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没有可能是用这个给电动车充电去了!这个插头跟电动车一样!插上还不啪一下!电容崩 ...

正解,我妈就干过这事,东西都差不多她分不清哪个是充哪个的。。。这充电器连358都能省了,不得不佩服这些设计人员的脑袋,为了节省成本啥办法都想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我妈就干过这事,东西都差不多她分不清哪个是充哪个的。。。这充电器连358都能省了,不得不佩服这 ...

关键是,插头一样的,不知道的会差错吧

网友:
崩了这么多器件,修好不易

网友:
估计插错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修好不易呀

网友C:
不容易啊,估计是接到高电压电池了。。。。。。

网友:
手艺不 错,修好不 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容易啊,估计是接到高电压电池了。。。。。。

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手工画出线路图来,让大家欣赏。

网友:
铅酸电池的充电器。

网友D:
这个修好真不容易。楼主秀技术了

网友:
修的很好,又省了十几洋。

网友:
带电池的省劲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修好真不容易。楼主秀技术了

出了个远门!有备无患带着万用表电烙铁焊锡呢!为了修这个拆了一个废弃的电动车充电器取了一个滤波电容和一个1k电阻,一个废弃的有线电视机顶盒取了一个1.5欧姆电阻,一个废弃的电话座机取了一个s8550三极管!之前闹了乌龙还买了两个电瓶!

网友:
楼主的技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