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5节2a10c和10节2.5a5c电池怎么选?

楼主(2023-04-28):
老哥们,初入论坛,想给电动扳手换个电池,想问一下,内阻差不多的情况下5节2a10c和10节2.5a5c电池怎么选,主要是能最大程度发挥电动扳手扭力,续航次要一些

网友A:
当然是闭眼选10节2.5a5c

网友:
5c够用了么

网友B:
选10节,为什么不用10节2A10C,电流更大

网友:
两个5C并着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10节,为什么不用10节2A10C,电流更大

因为朋友单位的存货只有这两种配置和数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闭眼选10节2.5a5c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5节和10节电压差一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5节和10节电压差一倍啊

10节是5串2并

网友:
建议探讨技术前先把物理单位搞搞清楚,a是电流单位,ah是容量单位,不要混为一谈,否则探讨来探讨去脑子里还是一锅粥。

网友D:
有点明白了楼主的意思了,他实际在问:5串10C电池和2并5串5C电池哪个能提供更大的电流,当然是2并5串的5c电池能提供更大的电流了。下边实际算一下,所谓几C就是指电池能提供的额定电流是其容量数值的倍数,2ah10C能提供20安培额定电流,2.5ah5C能提供12.5安培额定电流,但因2.5ah5C是并联使用,电流是双倍,实际能提供25安培额定电流,比前边的10C电池多了5安培,输出功率也能大不少,电扳手的扭力自然也就能大一些了。

网友:
学习了,猛一看似乎一样,分析下又不一样

网友:
那个合适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明白了楼主的意思了,他实际在问:5串10C电池和2并5串5C电池哪个能提供更大的电流,当然是2并5串的5c电 ...

真大神!一下就明白我这个小白的意思了,也一下就给我解释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肯定是10节2.5a5c,放电强25%,续航强150%

网友:
10c吧,电流大点

网友E:
既然有10节的支架那选10节10c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有10节的支架那选10节10c的啊

只有电池,其他是根据电池另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