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热胶枪改造的问题

楼主(2023-04-28):
前两个礼拜,低价撸到了琢美1200的双温胶枪,拆解帖子还没放上来。这个胶枪的确是配置很高,除了电源线不能拆掉和枪嘴不能兼容目前的枪嘴。
后来又看到了宾得的SD-811胶枪,也撸了一把,但是这个是单温的。

目前我也在研究怎么改成电池的,主要是要把发热的PTC陶瓷换成12V或者24V的,于是我遇到几个问题,想问下大家的选择。

1. 热胶枪有必要做成双温的么?拆解以后看到实际是使用了两个PTC实现温度的不一样。但是目前市面上的锂电热胶枪都是单温的。
2. 电池接口的问题,目前各色的电池接口,德伟,博世,大友,但是我是目前啥都没有,还要买电池和充电设备。应该怎么选择。
3. 其实现在直接买锂电热胶枪,也可以选择各种电池接口,但是都是单温的产品。是不是直接买现成的会比较好?
4. 胶枪电压的选择,12V或者20V。目前很多PTC是12V的,但是电池组却是20V的。卖家说耐压受不了的,没接触过不知道是真是假。
5. 现在定制个电池接口也是费用不低,再加上购买PTC的费用和时间,貌似不是很划算。

大概就是以上的几个问题,还没想好是自己改还是买现成的。

网友:
想得好复杂

网友:
研究一下可以,改装使用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
这是有多少便携业务啊。。。。。。

网友:
有时候都懒得拿胶枪,直接打火机烧。

网友:
使用交流电供电不用改,双温更方便。

网友:
直接无极调温不行吗

网友:
感觉没必要改

网友:
只要打胶出来,如果温度不够高不够粘,就拿热风枪吹一下,就很软很融很粘了。

楼主:
行,知道了,感觉还是去直接买个现成的热胶枪吧。
这个属于个人执念,之前拿热胶枪做UPS定制线的。

网友:
不就是一个热熔胶枪,想的这么复杂干什么

网友A:
我买了把琢美940,用着还行,原来用的漏胶严重

网友:
少量胶我经常用电烙铁烫多了才上胶枪,感觉烙铁烫的粘的更牢。

网友:
不是常用,感觉没必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把琢美940,用着还行,原来用的漏胶严重

琢美940,我买的是琢美1200,对标940的。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电源线不能拔出。

网友:
改装使用就没必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