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华为12V2A小体积电源 HW-120200U02 小型适配器天花板

楼主(2023-04-28):
外观比较小巧,不占插座其他孔位,最适合家用的普通插座了
很多路由器电源都是竖着的,只能放最边上了

背面参数,应该是和国内的120200C02一样,是华为AX3pro,华为智能音箱,华为AX6的原配电源
这类产品都是7*24小时通电的产品

外壳是真的硬,撬开就很难,只能一点一点剪,太结实了
又报废了我一把钳子,拆的手疼

里面是真不错,做工是我见过的最好的2A电源了
输入NTC,保险,压敏电阻,过温保险都有。没有空焊的焊盘,这个输入保护几乎满配了
还有X电容,共模电感,符合一级EMI滤波

背面,高压隔离距离也很长

输出用的两颗固态电容,还串联了电感
这个电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主电容万裕三信115度400V47uf
这种适配器上115度的电容,这规格比有的ATX电源都好

肖特基整流管是PY平伟PSM20U80FCT
80V20A余量非常大,还有好多适配器是二极管整流,一般来说开关电源就那个整流二极管最容易坏

拆之前我测试的这个电源的效率大约86%,不过这个电源满载的时候电压会下降到11.7V左右,大约2.5A过流保护

网友:
做工确实没话说。

网友:
做工真不错,但这一拆,护身服没了。

网友:
输出端基准加可调电阻,改成风扇调速电源。用料比QC3电源好。

网友:
2A用这么大的主电容和变压器,真是良心产品了

网友:
堆料真多,但是效率怎么才68%

网友:
没有(线损)电压补偿,比较古老。

网友:
这玩意和华为的关系就是 : 华为舍得花钱选好点的电源。

网友:
真好,也弄个玩玩

网友:
如果是5A就更好了

网友:
电源确实不 错,钳子好可 怜

网友:
做工是不错,就是电源效率是不是有点低,达不到DoE5

网友:
没坏,你干什么要拆?真浪费。

网友:
很好的电源,不拆可以用很久。。

网友:
标识是6级能效,楼主是不是搞错了啊,开关电源都是85%以上能效!

网友:
华为交换机的电源那才冗余多呢!

网友:
有电流大点的么?